【求助】求教只有信号线没有负极线该怎么接?

楼主(2016-08-13):
小弟刚入魔,买了个某商品机,云台和相机太渣,就卖了,X宝买个狗台和鹰眼6S,现在有两个问题

1:我的飞行器接云台的插头共五根线,如图所示,

当我换上新云台时,仰俯通道那根线,接到云台仰俯信号线去,然后负极咋办?直接用右边那根GND?

第二个问题也是类似,鹰眼可以遥控拍照录像,而我这某款商品机本来就是标配鹰眼相机(老版本是,我的新版是挂了个类似行车记录仪的东西,效果惨不忍睹),
如上图所示,飞行器到云台的插口有根线是遥控拍照信号线,而鹰眼相机的远程控制线是有两根的,一根是信号线,另一根是负极,如下图所示

总结,以上两个问题,都是负极线的问题,我想知道,可不可以三处(云台供电负极、云台仰俯信号负极、遥控拍照负极)并联共用图一的那根GND线?

网友A:
本来就是共地的,就应该接到一起,有的是为了你接着方便就弄了好多根,实际上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共地的,就应该接到一起,有的是为了你接着方便就弄了好多根,实际上是一样的

谢谢,搞定了.

请无视那一身肥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