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老板说不用下拉,右拉,真的吗?(P51 1.55米)

楼主(2016-08-13):
不废活,如题,各位大神请指点:

楼主(2017-02-12):
引用 网友A:
商品机不用,另外,上单翼一般下啦,下单翼一般上拉

是吗,下单翼要上拉,上单翼要下拉?  真的吗?

网友A:
商品机不用,另外,上单翼一般下啦,下单翼一般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也是这个机。请问你最后设置右拉了吗?我没设置右拉的时候滑跑加油向左偏,以为是电机拉力线的 ...

加了下拉和右拉,加的挺大的,有三个-四个垫片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也是这个机。请问你最后设置右拉了吗?我没设置右拉的时候滑跑加油向左偏,以为是电机拉力线的原因,加了两个0.5的垫片设置了右拉。不知道度数是否合适,还没测试。

网友(2016-08-28):
一般3d机可以不设置角度,方便做扭力动作和保持正倒飞的一致性。
像真机做一下会舒服些

当然,如果上个飞控就怎样都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落架这样固定好丑啊,拉低鸡鸡的档次了

献丑了,因空机,手上刚好有现成的,就装上了。

网友C:
起落架这样固定好丑啊,拉低鸡鸡的档次了

网友:
设个油门-方向舵混控得了。。。

网友:
装机一定要认真,不能马虎。我的首发炸鸡

网友:
装飞机就应该仔细,装之前要看清楚。大JJ的偏角都小,但一般都应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目测机身似乎没有拉角,但是这机装垫片特麻烦。

不装起飞容易向左螺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部分成品机有出厂预设角度,但是图上看好像没有,能飞,但不好飞,加上会好一点

是啊,目测机身似乎没有拉角,但是这机装垫片特麻烦。

网友D:
部分成品机有出厂预设角度,但是图上看好像没有,能飞,但不好飞,加上会好一点

网友:
我的  ft  p.51是电机座垫个小垫片,我的一开始没拉角,有点点

影响

网友:
有飞控就可以

网友:
飞起来,不至于拉角让你炸鸡的

楼主:
我还没设下拉,右拉,可以吗?

网友:
基本不用再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