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60cm长的风动船,全油门输出时会方向不稳定?

楼主(2016-08-13):
基本只能60~80%的油门,可以产生水滑。再大就会出现突然掉头的想象。船长60cm,宽25cm。不上电池2kg,9寸桨,1400kv外转子电机,3S
设备舱设计得基本很靠后了。
原来用2S的时候不会有突然掉头的现象,上3S后这个现象十分明显,几乎不受控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神们来帮忙。

后视

曾经在底部加过木质水刀,效果非常好,但是高速转弯舵效差,

下面是帮儿子做的小船,45*20cm,不上电池只有600g
就没有这个高速突然掉头的现象。

两船比例对比

大船是我的第一个作品,小船是第二个,不算成功。需要高手指点下。

网友A:
船底加舵片,加在船身靠中间或靠前一点的地方。不过也会影响转向

网友:
把桨安装在船头就好了。

网友:
我是不懂不过觉得尾翼分成3层,中间的风口太大感觉影响了主方向气流,好像没见过这样的,一般都是拉电机改变方向

网友:
装个直升机的锁尾陀螺仪试试

网友:
扭力太大了?

网友B:
正常的船在行驶过程中,水下部分的水力压心在船纵轴上与船重心重合。但是风动船因为螺旋桨很高,大油门时候的低头力矩不能忽视,所以船体前部的吃水深度会在油门推大时加大导致水力压心前移,超过静稳定裕度就发生你那个情况了。垂尾上方加个大一点的水平安定面,高速行驶时候别让船低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船在行驶过程中,水下部分的水力压心在船纵轴上与船重心重合。但是风动船因为螺旋桨很高,大油门时候 ...

你的建议不错,这个周末就试试。
有考虑过纵向扭力的问题,所以电机的轴心向船面提高了大约3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底加舵片,加在船身靠中间或靠前一点的地方。不过也会影响转向

我家边上的小河水草很多,所以几乎玩不了水舵、水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船在行驶过程中,水下部分的水力压心在船纵轴上与船重心重合。但是风动船因为螺旋桨很高,大油门时候 ...

我在想,水平安定面应该稍微向上抬起一点吧,才能把船头的下压力给抵消吧?

网友B:
  10楼的那个操作反了,定性分析地乍眼一看就是低头力矩会变大。
  定量地分析,设推力为F,设马达位置距离重心水平方向L,垂直方向H。可得0度安装角时候的低头力矩M1=FH;3度安装角时候的低头力矩M2=F(L*sin3+H*cos3)。
  当L大于(1-cos3)/sin3倍的H时(约0.026倍),低头力矩M2大于M1。
  对于这艘船,很显然的,L跟H在一个数量级,并且L远大于H的0.026倍,所以会导致低头力矩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楼的那个操作反了,定性分析地乍眼一看就是低头力矩会变大。
  定量地分析,设推力为F,设马达位置距 ...

是要把电机轴向改为下压一个角度吗?

网友(2017-01-22):
船底加舵片

网友:
电机出轴方向往下压

网友(2018-05-21):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船在行驶过程中,水下部分的水力压心在船纵轴上与船重心重合。但是风动船因为螺旋桨很高,大油门时候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