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个差速器造车了

楼主(2016-08-13):
因为做了这个差速器,所以就尝试一下做车,还没做做好呢,不知道最后会会做个什么样的怪物............

网友A:
用什么焊接的啊

网友B:
说实话,你这有点折腾过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你这有点折腾过头了

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焊接的啊

我用不锈钢特细焊条悍的

网友:
手艺人~
强大!!!

网友:
期待做好,跑起来。

网友:
车身是不是非承重车身?如是,那车大梁也太单薄了点,四轮悬挂系统能不能上个详细图来看看,

网友:
减速比一定很大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不锈钢特细焊条悍的

是电弧焊还是氩弧焊?

网友D:
楼主,这个差速器什么原理,能不能多上点图,有点看不明白?

楼主:
有点感觉了

网友:
这个差速器什么原理,能不能多上点图

网友:
楼主能定做泥头车的差速器吗?

网友E:
差速器润度怎么样???直径是多大的 ??用台钻能钻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速器润度怎么样???直径是多大的 ??用台钻能钻孔吗??

润滑度非常好,外径25mm

网友:
楼主这个太小了,搞个大的人能驾驶的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差速器什么原理,能不能多上点图,有点看不明白?

明显是行星差速 成本低

网友(2016-09-15):
用两个电机驱动,两个电机串联起来,差速性能非常好。受阻一侧电机电阻下降,压降减小,转速下降。另一侧电机电压就增加。转速提高。达到差速效果。

网友:
LZ强大   请教这个差速器什么原理

网友E:
直齿差速器,只在论坛里看过,学名不知道也找不到相关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齿差速器,只在论坛里看过,学名不知道也找不到相关的资料!!!

就是一个1:1的减速箱,输出和输入同轴,方向相反。

网友:
差速器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速器润度怎么样???直径是多大的 ??用台钻能钻孔吗??

qq1615613840

网友:
悬挂看起来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电弧焊还是氩弧焊?

不锈钢不是只能用亚弧焊吗

网友:
感觉很像机械迷城的风格,前轮貌似是滑板上的,不知跑起来会不会飘

网友G(2016-12-04):
好厉害的样子啊!!

网友H(2019-04-09):
一看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