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视频画面抖动,果冻现象

楼主(2016-08-13):
我的灰机650机架,KV420 3508电机1555桨,拓攻T1飞控,飞宇MiNi3轴云台,银拘4相机。拍视频画面抖动果冻现象严重,调软减振球果冻更严重调硬了又抖动!怎么都调不好!求各模友支招!为谢!

网友A:
我用过几个,蓝色工坊的不错。但飞速在两米以上也会有抖动。其它一概果冻严重。果冻大概分两种,一种是悬翼高速旋转时产生的果冻这种果冻在画面上比较细小,碎一些。这个可以通过做减震处理来解决。还有一种就是云台本身的在自稳时产生的,就是即便你把飞机放地上不起飞录出来也会有,而且很大一个。这个就需要调节云台的PID值。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几个,蓝色工坊的不错。但飞速在两米以上也会有抖动。其它一概果冻严重。果冻大概分两种,一种是悬翼 ...

哦,谢谢!蓝色工坊的3轴云台会好些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几个,蓝色工坊的不错。但飞速在两米以上也会有抖动。其它一概果冻严重。果冻大概分两种,一种是悬翼 ...

我飞机静止不起飞录的画面很好不抖

网友B:
电机桨 做一下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桨 做一下平衡

好的!

网友:
机架越大震动越厉害,我425的机架硬挂就不能看了,挂2轴还不错,没什么果冻,桨我也没有做过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蓝色工坊的3轴云台会好些是吧?

我觉得是,比什么某蜓一号呀,XCAM等等确实好些,但老板很小气,多一个螺丝也不会送你。而且飞快了也有轻微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机静止不起飞录的画面很好不抖

云台开着吗?如果在云台开着的情况下,飞机吧动那就是飞机的高频震动

网友:
大部分情况都是桨和电机的动平衡差而引起的。

网友(2016-10-13):
不要用 折叠桨 换木桨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是飞机重心不平衡引起的,让飞机重量尽量集中
另外,飞机震动和云台的共振点重合了也会引起震动,可以配重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