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会影响飞控么?

楼主(2016-08-13):
事故描述:前两天出去作业(植保无人机植保服务作业),飞到一半发现水泵堵住了,在此之前飞机状态良好,后来换上一个备用水泵,飞机出现颤抖症状,是那种间歇的蹿升,因为我用的是零度飞控(双子星主从控拆开使用),之前出现过类似蹿升的症状,那时出现这种状况没多久,飞机就会失控炸鸡,所以这次出现这种症状我就掏出手机,查看一下手机地面站,上面数据果然出现问题,纬度从31变成88,之前炸鸡我们后来通过“一分钟数据”,发现也有纬度88,也问过零度售后技术,他们只说气压计问题,返厂给的结果也是没有问题,可是我们自己证明过,每次出现纬度88后,都肯定会炸。
问题来了:为什么会说水泵会影响飞控呢?因为这水泵没装之前,飞机表现状态良好,换上问题水泵后就回出现抖动、蹿升,随之而来的是数据异常:将问题水泵换掉之后又会恢复正常,所以想问一下是否水泵会影响,甚至诱使飞控异常?希望有大神能指点一、二

网友A:
有刷电机的问题,换水泵电机。

网友:
水泵和飞控应该不会有干扰吧~~~~

网友:
二楼正解,电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的问题,换水泵电机。

求解释,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碳刷火花电磁干扰大

网友:
如果泵是有刷的话,那应该是泵在换相的时候出现火花,形成电磁干扰

网友:
把水泵外包一层锡箔纸接地

网友:
水泵电机害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