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老式FM发射机改工作频带, 电子高手请进

楼主(2016-08-13):
本人有一个比旧的Futaba T4vF FM 发射机, 工作频带是36MHz, 请问有可能把他改成35MHz甚至72MHz的频带吗?
网路上找到唯一一个发射机的电路图, 上面有两个 "频率调整" 和 "频偏调整"的电位器 未知是否关键所在
图片出处好像还是5iMX, 如果绘制此图的高手本人在此就好了
另外如有射频技术高手在也请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出给你个6exhp的高频板得了,72mhz的。这个没有高频示波器弄不了。

网友B:
FM最麻烦的是中周,35M改36M还有希望,调整下,然后换36M的晶振还有一定可能性,改72M几乎没有希望,整个中周及线圈都要重新换对应的频率,而模拟射频其实是模电里面非常复杂的东西,难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给你个6exhp的高频板得了,72mhz的。这个没有高频示波器弄不了。

如果要换发射头直接考虑换2.4g的头了, 兄弟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最麻烦的是中周,35M改36M还有希望,调整下,然后换36M的晶振还有一定可能性,改72M几乎没有希望,整个中 ...

36mhz的发射直接用35mhz的振晶有不少朋友都试过可以直接代用, 就不知距离和稳定性是否有差
好奇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的频率还是按振晶的数值吗?
另外如果改成35mhz专用频带该如何弄?求指点

网友:
36M和35M频率差异很小,所以能直接替换使用没啥奇怪的,替换使用下实际工作频率取决晶振的频点!
至于如何改没有琢磨过,现在琢磨这个不是有点浪费精力吗,没有实际意义啊,折腾这个不如直接折腾2.4G和433了,再说FM的接收机除了少量72M的还能买到,35M和36M还有40M几乎都弄不到!

网友:
这个问题太难了一点都不简单。

网友(2017-04-25):
不好搞。有仪器和时间精力可搞... ...

网友:
老式FM控好多都是换晶振改频点的,要不然在场子里同频了还怎么玩,都是备着几对晶振的。频段里的频点任意换,不过貌似36M不是我国允许的频段。

网友:
35兆频段改其他频段要换发射机的线圈,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个复杂说得是步骤多,但是每个步骤都很简单。

35兆改72M需要调节从晶振到发射后面的滤波电路。每一级都要调整。

网友:
直接换掉高频板就行了

网友:
36改35的難處是找準高頻輸出的諧振點,由晶振右方的高頻振蕩經過各個藕合線圈一級級地校準,這才可把高頻電力有效地盡量由天線發射出去,如果LZ手頭有陷栅表(dip-meter)這事就好辨了。

网友:
補充一點:中頻變壓器(俗稱的黃、紅、綠周等......)只會在超外差接收機中出現,那是用作調整各级的藕合,LZ用不着為此而費神。

网友(2018-02-13):
36 35差不多干嘛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