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3S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6-08-13):
飞了一会,电压报警我看了一下,
总电压:10.4
no1:3.31
no2:3.37
no3:3.67

第三个和前两个差一些,正常吗?

网友:
不正常而且都过放了

网友:
电池太差

楼主:
现在电压还是:10.4
no1:3.35
no2:3.40
no3:3.69

楼主:
不正常是什么原因啊?

继续用,不会有危险吧!

网友:
锂电池的最低电压不低于3.6V。

网友:
充满了再用  不会有危险的

网友A:
谁说锂电池电压不低于3.6V的?应该是不低于3.0V。你这个3片都没过放,只不过是电池的一致性不好而已,充电接着飞。

网友:
平衡充一次后再飞一次,如果还差这么大的话,那你电池内阻差别太大,电池不行的

网友:
飞下来最好 单片在3.6以上,这样对电池有好处。否则会降低电池寿命。而且飞到3.3会导致电力不足空中停车。

网友B:
有说3.6,有说3.4,还有说3.3,百家争鸣啊,让新手如何试用

网友:
锂电池放电截止电压是3.3v  2.8以下才算过放。

楼主:
昨晚充满了,放了一晚
现在电压是:12.5
no1:4.15
no2:4.18
no3:4.19

我在用完,看看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说3.6,有说3.4,还有说3.3,百家争鸣啊,让新手如何试用

3.5v,妥妥的

网友:
3.Xv都行,主要是内阻不一致,说明电池组装质量不咋地,能用就是压降快一点,不爆飞问题不大,继续用吧。

网友C:
说不低于3.6,真的笑而不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不低于3.6,真的笑而不语

为什么?

楼主:
今天的飞完了,
总电压10.6
no1:3.47
no2:3.53
no3:3.63

看来这电池真不行,

楼主:
我飞完发现, 电池T型插头那挺热(会不会跟我没焊好有关)
电池也有些热

网友A:
电池热正常,最大倍率放电可以达到60~80度呢。

网友:
报警电压设3.6或3.7没问题,因为报警了一般还会飞一会儿才降落,而且根据电池内阻不同,刚飞下来的3S电池停机后一般还会回升0.2~0.5V的电压,所以停机后电压不低于3.5不会有问题,至于什么叫过放。。。理论上是2.7,但不一定放到2.7电池就坏了,我一块达普3S电池,调试飞控的时候不注意放到了3.5V,注意是3S总电压放到了3.5V,一片1.7一片1.7另外一片接近0V,急忙用B6非平衡模式冲到8V左右然后用平衡模式充满,3片都充到4.15V了,后来用了大半年飞固定翼,一直没问题。

网友D:
普通锂电池放到3.3V3.0V不会有问题的,我的电子钟电池2.5V都还能走,因为一般小电器都是涓细电流放电。
但是请注意我们玩飞机的锂电是大电流放电的,几次过放就会造成电池内阻急剧增大。最终结果就是飞行时间和电池充电时间越来越短,鼓包等问题马上会让你知道动力锂电池放电低于3.6V是不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锂电池放到3.3V3.0V不会有问题的,我的电子钟电池2.5V都还能走,因为一般小电器都是涓细电流放电。
但 ...

请不要玩穿越还把电池设3.6V报警然后暴力飞不到60秒就抱怨国产电池虚标的。或者使用劣质放到3.3V就鼓包的那种电池。要知道由于电池内阻,放电速率越低,截止电压相应越高。看模型动力电池的放电曲线,来认识低电报警的合适电压范围。

我们发现,当电压低于3.6V时,曲线开始陡峭,只有不到10%的电量。这是1A放电的情形,连1C都不到。在大电流放电时曲线因内阻而整体下移。
在10C放电时拐点降低到3.3~3.4V 在最大C数放电时拐点更是降低到了3.1~3.2V(我是用回传模块通过穿越全程满油门测的所以没有图)3.6V以上时间不过10秒。、
换句话说,如果你飞机能够飞25分钟以上,那么设3.6V合情合理。但对于穿越这类需要大电流放电的飞行器,设3.6只能飞一半,还是设低点好,免得又说什么电池虚标不耐用。

总结,根据实际放电倍率推导曲线的变化,然后相应的调整没电报警电压

网友:
以后不要把电池电压放那么低  建议不要低于10.8V  再低的话要影响电池的。你是不是用的BB响测电压的?那玩意不准 只能测个大概只 参考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