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用dsm2卫星当接收,如何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2016-08-13):
如题吧。想问问这问题

网友:
好像对频时设置摇杆位置就是失控保护时的位置

楼主:
嗯嗯我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的漂亮。

嘿嘿

网友:
对频时各通道是什么位置,失控了就是什么位置。
没有futaba的人性化。。。可以随时调

网友:
实验成功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