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点积分|DIY丝杠车削之经验分享

楼主(2016-08-13):
DIY少不了丝杠,加工两端,少不了遇到难于车削的问题,不少人选择退火,甚至于陶瓷刀片,效果相对都不理想,特别机床刚性不好,刀不快,硬度不够等,更会在车削过程中产生让刀的现象,导致……
其实方法很简单(个人经验)
1、安装丝杠到车床卡盘,并使其转动(当然需要找正);
2、用角磨机,将丝杠的硬度部分磨掉,(边旋转边磨,手要拿稳,力要轻,不可急,也比车削快了很多);
3、磨削掉螺纹部分,当然更多一点也没有关系;
4、ok,用普通车刀就可以了搞定了。
此方法简单易行,屡试不爽,当然,其他淬火之后的类似加工,也可以仿照,不妨有更好的方法出现,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陶瓷刀价钱还可以吧,如果舍得就买立方碳化硼。让刀主要是刃具磨损,一遍让,车掉余量后磨磨刀干第二遍

楼主:
呵呵,陶瓷刀用不好就崩掉了,一次下刀量要很小,我试过,效率太低。

网友:
好方法,加工光轴也可以用

网友:
东莞磨床维修无心磨导轮的修整说明 1、根据看你的机床的结构来决定怎么调整。 有的机床结构是 调整导轮的水平角度 只有导轮在动而刀架不动。台湾型的大部分是这样的结构。有的是调整导轮的角度刀架和导轮是在一块部件上的,都要移动,而刀架是不可左右调整镶在滑板上的,这个是时候如果调整导轮的角度过多,会造成刀架前后离砂轮的距离不一样而无法磨削,这个时候才需要去调整导轮的位移角度。通过把导轮的前后尺寸修整的不一样来调整。 如果你的机床在不需要调整导轮的位移角度能磨好工件的情况下,你就不需要去调整导轮的位移角度是配合导轮的修整角度、磨削角度、水平角度来调整的,是一个综合的调整方式。 2、想获得工件的自转的转速。 因为调整了导轮的修整位移角度会造成导轮的前后尺寸不一样,那么导轮的周长会发生一点变化,那么工件的转速也会跟着有变化。 如果磨削大的工件导轮的转速不能过快,而想把工件速度变快,就可以把导轮的后部修整的小一点,前部修整大一些,这个时候磨削区域只有一点,那么就需要调整导轮的倾斜角度来增大磨削区域,如果磨削区域调整好后,倾斜角度会很小,导轮转的快,工件往前的速度并不快只是工件的自转速度快,经过这样调整工件的自转加快磨削的充分,圆度等都会好。 磨小的工件可以相反。磨大的工件要观察工件的速度,工件的自转速度一定要大于通过速度,否则工件磨削的不够充分,会有螺旋纹,烧伤,等一系列问题, 原理跟外圆磨 磨削工件类似 以上说的也不是绝对的对各种工件有用,具体怎么做需要自己来考量。 按下面的顺序先学会调整 2.3.4 以后再去调整 (1)、按顺序是 ①、导轮修整位移角度 ②、导轮修整角度 ③、磨削角度(导轮的倾斜角度) ④、导轮的水平角度 上面的是调整第一个,所有的都要移动,而调整后面的前面的不需要移动。这些角度不是固定死的,是调整想要的磨削区域,磨削区域一般是砂轮宽度的80%左右(一般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