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距如何设置??

楼主(2016-08-13):
请教现在三轴螺距如何设置!

网友A:
啥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陀螺仪

k8

楼主:
引用 楼主:
k8

我是想问普通模式下,螺距曲线如何设置??

网友:
我的设置 : 40, 45, 50, 75, 100

网友:
用螺距齿,到k8安装里非锁定十字盘状态下调,-2 -2 -1 -1 0 +3 +6 +8 +10

网友:
看螺距调螺距曲线,而不是看遥控螺距曲线里面的数值。

网友:
根据你油门曲线设定螺距曲线,如果你用定速飞的话,0 -40% -40% -40% -40%的话,我一般对应用非指数曲线 -2  -1  0  5  10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