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naze32+miniOSD rx tx可以调换么?

楼主(2016-08-14):
看到飞控上rx tx表示位置和miniOSD接线图rx tx不一样,还是按照naze32标示的位置rx接rx tx接tx,可是视频显示waiting for mavlink heartbeats,求大家指导

楼主:
难道反过来接就好了么?

网友A:
TX=传出,RX=接收
必须是tx接rx,rx接tx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传出,RX=接收
必须是tx接rx,rx接tx

晕啊!我以为是同标示连接赶紧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传出,RX=接收
必须是tx接rx,rx接tx

换回来了,但是还是显示等待信号,接收的线也要必须接么?

楼主:
求个大神来指点一下,谢谢啦!

楼主:
waiting for mavlink heartbeats是哪里接的不对了?还是在CF上什么没有打开?

网友B:
我的也是显示这个,你的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显示这个,你的解决了吗?

还没有

楼主:
木有大神来指点?这个OSD用的人很少么?

网友:
我的已经搞定了,应该是osd本身的问题,我重新刷了就好了,刷的泡泡视频里的那个1.3版,naze32的。

网友:
楼主还在吗?你是不是没有刷miniosd固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