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关悬停时间的效率问题

楼主(2016-08-14):
    本人自组一架380尺寸的四轴航拍机,含电池相机云台重量1.4KG。用的是乐天20a电调和KV910电机。配9450塑料桨。

   用3s 5300 25c锂电池情况下,8分钟左右电压到3.75。
   用4s 5200 25c情况下,10分钟左右到3.8。   都只是悬停还有一些常规飞行,没有暴力飞行。

  想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续航时间怎么提高?还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用同样的3s电池,没办法悬停,会掉高?

网友A:
因为KV910电机+9450这个配置要拉1.4KG不炸,最好上4S。你的悬停电流多少?我的是DJI-E310动力跟你类似,450轴距1.6KG,4S 5200MAH,悬停电流11A,bb响3.7报警,落地3.78,20分钟。你不要怕炸就设3.8,设3.7在视距飞几次,回去看看冲进多少容量

网友:
3.6都可以

网友:
3s 10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KV910电机+9450这个配置要拉1.4KG不炸,最好上4S。你的悬停电流多少?我的是DJI-E310动力跟你类似,450 ...

悬停电流怎么看?我的是NAZA LITE飞控。

楼主:
4s 到3.6大概飞12分钟。3s没试过,因为已经没办法悬停了,会慢慢往下掉。。。

楼主:
桨都是相同的,但是以前3s可以悬停,现在不行了。顺便问问9450的桨是几寸?谢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桨都是相同的,但是以前3s可以悬停,现在不行了。顺便问问9450的桨是几寸?谢谢回复!

从命名来看是 9.4寸,你手里要是有桨的话,量一下再换算一下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命名来看是 9.4寸,你手里要是有桨的话,量一下再换算一下就行了啊

我手里有9443的和9450的桨。装9443的飞机会震动,所以我装9450的桨。再一个是9450是大部分我这个尺寸的飞机使用的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电流怎么看?我的是NAZA LITE飞控。

啊,我是APM2.8,你可以试试OSD看,或者下载飞行日志分析。至于3S掉高。。。你把重量减到1.1KG左右试试吧。你需要计算出机器的力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