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深度对比未来15E乌鸦与天翼15E激光

楼主(2016-08-14):
一、前言
    最近未来模型的15E乌鸦频繁出现在各大航模论坛,本着尝鲜的精神,果断下手进了一架,体验了一把乌鸦的风范。
由于长期飞天翼15E,对乌鸦的操作感较为失望,不适合本人的手感,只能再进了一架15E激光。
下面就本人的一些感觉与广大模友分享一下,由于个人理解能力不同,知识面不同,喜好不同,操作手法不同,以下只代表个人观点!切记!切记!
二、设备  本对比采用同一套设备。
  电机:双天2838  1300KV
  桨   :1047
  电调:好赢40A   (扒皮)
  舵机:银燕ES08金属齿   4个
  15E乌鸦未穿鞋、未穿裤子、未装桨罩、未装翼刀。
  15E激光未穿鞋、未穿裤子、未装桨罩。
三、外观对比

正侧面看:乌鸦前腿较高,侧面积大,平尾、主翼、电机未在一条直线上,拉力线较高。
                  激光前腿较矮,侧面积小,平尾、主翼、电机几乎在同一条直线上,拉力线看着比较舒服。

正面看:乌鸦主翼很平,电机下方加了一个装饰性通风孔。
              激光主翼略带一点点上反角,这个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制造误差。

这样挂起来侧面看的更直观一点

腹面看:乌鸦的翼面积明显比激光大。

舱罩:乌鸦采用前面两个插扣,中间一个吸铁,后面2个吸铁,没有取舱罩的扣手,前面的两个插扣不可以固定机头罩。
          激光采用前面两个插扣,后面2个吸铁,取舱罩有扣手,同时扣手可以定位舱罩,前面的两个插扣可以固定机头罩。

乌鸦舵机连杆是钢丝+快调头
激光舵机连杆是碳杆+细钢丝+棉线+502+热缩管

乌鸦尾轮是泡沫轮+钢丝+轮档
激光尾轮是硬塑(我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细钢丝+胶管

乌鸦主轮是PU轮+轮档,主起落架超高,绝不会扫浆。
激光主轮是泡沫轮+胶管。

乌鸦的翼刀是3mmEPP
激光的翼刀是3mmKT板

乌鸦的电机安装位置感觉很怪异。头罩采用2颗吸铁固定。
激光的电机安装位置是常规安装,头罩采用4个挂钩配合舱罩固定。

我把激光的电池安装位置做了更改,舱罩掏空。机舱内粘了一块泡沫做底座,上面粘了块轻木板。这样用绑带绑电池很方便,电池的位置也更接近重心。

我喜欢用2200电池飞,暴力5分钟,飘着玩8分钟。

四、总评!
乌鸦     优点:1  做工精细,用料实在。
                       2  机舱内轻木加强较多。
                       3   侧面积大,在没安装翼刀的情况下,侧飞不需要打很大的方向舵。
                       4   主起落架很高,降落过猛也绝不会扫浆。
                       5   翼面积较大。
                       6   也许是由于重心靠下的原因,正飞眼镜蛇很好飞。
             缺点:1  红色涂装采用的是暗红,加上黑色的装饰色,飞机显得过于厚重,不够明快。
                       2    头罩采用2颗吸铁固定,给人一种很不安全感,但实际并没有掉下来过。
                       3  机舱罩没有扣手,取机舱时要抓住舱罩往下掰,很软的舱罩总有一种时刻被抓坏的感觉。
                       4  由于电机拉力线与机身迎风面风阻中心偏离过大,平飞时大小油门低头、抬头变化明显,要设置油门升降混控,否则很难飞。
                       5  重心过低,正飞眼镜蛇好飞,但倒飞眼镜蛇就不好飞了。
                       6  还是由于重心的原因,侧飞脾性很大,方向--副翼混控我设置到了15%。
                       7  同样是重心与拉力线的原因,垂直稳定状态时,机身是前倾的。吊机很难吊,飞机始终有向机腹方向运动的趋势,要随时修正。
                       8  主翼与拉力线不在同一直线上,横滚时机身有摆动。
                       9  起落架超高倒是不容易扫浆了,但滑跑时起落架钢丝在不停的颤动,显得很滑稽。
                     10  此套动力飞这机正好,不够暴力,但也够用。
                     11  电机、电池、电调较热,担心烧掉。所以飞完一电要歇歇。
                     12  最大的问题。重!重!还是重!
                          不含电池起飞重量629克,说明书上的含电池660克不知道怎么来的。

激光      优点:1  做工精细,用料讲究,细节处理得很好,看得出是用心做的。
                       2  我的是黄色涂装,颜色明快,显得干净利落。
                       3  由于加了翼刀,侧飞时舵量不是很大,半油门多点可做到左侧飞接右侧飞再接左侧飞,不停循环。
                       3  侧飞脾性很小(也许是因为我电池安装的位置较高),方向到副翼混控我调的是3%,其实完全可以不设这个混控。
                       4  吊机稳定,机身垂直地面,注意随时保持飞机姿态就可,不用额外的进行不必要的修正。
                       5   拉力线、迎风面风阻中心、重心几乎在同一线上,横滚自然,很舒服。
                       6  各项飞行性能比较均衡,正、倒、侧各种姿态飞行都很满意。
                       7  此套设备很暴力,动力随叫随到,垂直爬升蹭蹭的往上蹿。很猛!
                       8  电机、电池飞后都是温热状态。
                       9  最大的优点。轻!轻!还是轻!
                         不含电池起飞重量540克,这还是装了翼刀,改了电池座的重量。
             缺点:1:尾轮太薄,任何时候它都不能垂直地面,滑跑时很容易跑偏。而且跑偏方向是随机的。
                       2:主翼的上反角如果不是有意而为。那么这个做工算一个缺点吧。

才识、操控技能有限,不妥之处请指正。
写了这么多,希望对模友的选型有所帮助。
祝各位爽飞!

网友A:
顶楼主!很用心的写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造福广大魔友值得称赞。顺问翔野家的轻木机怎么样?好飞吗?

网友:
  比较出真知!

网友:
顶。天翼现在暂时停产,我也买了架未来30E试试手。

网友:
乌鸦有一架正在服役  缺点确实和楼主说的差不多

天翼的没飞过 不做评论

网友:
谢楼主码那么多造福模友!

网友:
激光确实好飞。。。未来有试过30E  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很用心的写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造福广大魔友值得称赞。顺问翔野家的轻木机怎么样?好飞吗?{:1_34 ...

翔野家的我飞过50级油动MX2,正在服役。个人觉得很好飞。不过从他家买过3架飞机,装机需要动手能力较强,配件不是很跟手,只要动手能力强都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翔野家的我飞过50级油动MX2,正在服役。个人觉得很好飞。不过从他家买过3架飞机,装机需要动手能力较强, ...

墙上挂的30cc飞过么?奥迪涂装,做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墙上挂的30cc飞过么?奥迪涂装,做工怎么样?

还没装完,天凉快了再飞。不着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装完,天凉快了再飞。不着急。

……我看了一个帖子……有的地方这个机器设计有点不合理,我就没敢买……用料怎么样?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下不用纠结买那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个帖子……有的地方这个机器设计有点不合理,我就没敢买……用料怎么样?

用料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
不过再好的货到我这样的手里也好不了几天,所以觉得这个30cc的挺适合我,炸了不心疼。
高手们能够飞几百上千个起落不炸机,所以他们不选这个。
我要是能一年不炸机,我也会买更好的。
此机纯为练手用,别要求太高。

网友:
这贴子价值足够厂家送几套飞机了

网友:
写得好,差点入了乌鸦,还是继续天翼15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