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转子发热怎么解决

楼主(2016-08-14):
各位大神你们好,想请教几个问题。自己DIY了一台内转子无刷电机9N6P(380有刷电机改装的丿,启动运转都还好,就是发热大,无负载下40%油门就烫手,绕线是用的0.21×6×12,电调是好盈40A的,因为自己不是太懂所以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发热问题,如果将线径加大或是减少匝数会不会好点? 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
能拍个图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冷

有其他办法么,比如改线径或匝数

网友A:
我记得我原来diy的外转子电机发热也很大,原因是线径太粗,导致匝数少,kv值高,因此转速过高。把线径减小增加匝数转数会低点,发热小点。还有电机最好别空转,空转转速太高发热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原来diy的外转子电机发热也很大,原因是线径太粗,导致匝数少,kv值高,因此转速过高。把线径减小 ...

谢谢,受教了

网友B:
用0.1左右线径的漆包线试试,同时增加匝数,这样电流就会减小,温度肯定下降,如果转速低适量提高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0.1左右线径的漆包线试试,同时增加匝数,这样电流就会减小,温度肯定下降,如果转速低适量提高工作电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