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急死我了! 我的APM四轴通电后电机一直滴滴滴滴滴

楼主(2016-08-14):
请教各位老师,我的APM四轴通电后电机一直滴滴滴滴滴,无法校准油门。和没有连接遥控接收机的声音是一样的。但是飞控连接地面站的时候可以校准遥控器,操控遥控地面站是有反应的,并且各个通道一切正常。就是接上电池电机一直滴滴滴滴滴的无校准电调油门行程。但在前一天电调是可以校准的,确不能保存,再次通电又需要重新校准。这几天我真的头大了,本人以前飞固定翼刚刚入门四轴确实很愚昧,望大神指点. 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应该是供电问题,去看看泡泡大师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供电问题,去看看泡泡大师的教程!

谢谢啦

网友B:
你这问题有点多
第一GPS不能这样装干扰很大应该把它独立出来用支架撑起来,
第二你这走线感觉就是群魔乱舞
你这是第一次组装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问题有点多
第一GPS不能这样装干扰很大应该把它独立出来用支架撑起来,
第二你这走线感觉就是群魔乱舞

二手的东西,正在调试,调试好了再整理线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手的东西,正在调试,调试好了再整理线路

那你以前用过这种飞控吗?要是飞控参数都对那就把电调恢复出厂设置重新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以前用过这种飞控吗?要是飞控参数都对那就把电调恢复出厂设置重新效对

电调都重新校对了,APM一直没有电调信号输出,电调提示音2秒间隔哔--哔--意思是无油门信号。上电池通电后电机没有发出123的声音,直接滴 滴 滴 滴2秒间隔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都重新校对了,APM一直没有电调信号输出,电调提示音2秒间隔哔--哔--意思是无油门信号。上电池通电后 ...

你把电调接上接收机上推油门看能不能正常启动电机,要是能正常启动电机那就恭喜你被坑了

网友:
APM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C:
检查一下接收机与飞控的连接是否正确。看图好像插的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接收机与飞控的连接是否正确。看图好像插的不正确。

接线应该没有错误,遥控器了解飞控地面站的时候,校准遥控器一切都是正常的。特别是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线应该没有错误,遥控器了解飞控地面站的时候,校准遥控器一切都是正常的。特别是油门

把遥控器油门推到最大,插电,嘀嘀两声,如果不是响两声,就断电再插电,多插拔几次。嘀嘀两声后,3秒内再把油门拉最低。断电,再插电,3S的电池响三声,4S的电池响四声。自检结束就可以解锁了。

网友:
从图上看你的接受怎么是没信号亮红灯的啊?检查一下遥控接受的通道有没有接错了啊?

网友:
看着感觉GPS的接线也有问题啊?

网友:
如果 你接收和飞控的线接错了是没法校准油门的。

网友:
我仔细的看了一遍你的接收和飞控的接线肯定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我再好好对对线。

网友:
apm没有给ppm信号给电调  是apm的问题

网友:
apm恢复出厂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