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2的拆机飞控可以用在别的多旋翼 上吗?

楼主(2016-08-1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需要刷入普通版本NAZA V2固件.。。具体方法百度《Naza Lite升级到Naza V2 4.02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需要刷入普通版本NAZA V2固件.。。具体方法百度《Naza Lite升级到Naza V2 4.02固件》

精灵2 的V2飞控可以刷成 naza v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精灵2 的V2飞控可以刷成 naza v2?

yes.....刷完之后4.02以后,就连限飞区也木有了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es.....刷完之后4.02以后,就连限飞区也木有了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我刚才试了下 貌似刷不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试了下 貌似刷不了啊

你的刷机流程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刷机流程是?

使用naza lite 的调参软件识别不到精灵主控硬件
使用精灵调参软件能识别但是没有像lite那样的升级提示

网友C:
楼上是sb_dji群主啊!教怎么lite刷v2.这个没有指南针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是sb_dji群主啊!教怎么lite刷v2.这个没有指南针怎么用

换个gps

网友D:
可以刷v2  不过和lite不同  其他论坛有教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用naza lite 的调参软件识别不到精灵主控硬件
使用精灵调参软件能识别但是没有像lite那样的升级提示
...

流程错误!
确保本机80端口没有软件占用,随后先启动刷机软件中文版,再启动精灵2调参软件。。。点更新,刷入固件。
断电重启飞控,再用NAZA V2调参重新设置飞控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是sb_dji群主啊!教怎么lite刷v2.这个没有指南针怎么用

网站上有刷机教程哦。。。右边,注意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流程错误!
确保本机80端口没有软件占用,随后先启动刷机软件中文版,再启动精灵2调参软件。。。点更新 ...

OK  感谢,我晚上回去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刷v2  不过和lite不同  其他论坛有教程

求教程地址。

网友:
这个流弊,要是要高手直接出个傻瓜式刷机软件就好了

网友C:
问题gps没有指南针怎么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gps没有指南针怎么飞

再买个gps

网友(2016-10-13):
我按照方法安装好,也刷了4.02,校准一切之后就说我的序列号有问题,求解,无法解锁,一直闪红灯

网友:
精灵2的指南针?怎么买,买非凡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