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160A突然断电,麻烦会看记录的帮忙找找原因

楼主(2016-08-14):
凤凰160A EDGE ,亚拓700E,800MX电机,,DEKO舵机,2S直驱供电。飞了三电,前两电没有问题,第三电飞4分钟的时候突然失去动力,接收可控,检查动力电压单片3.82V。已经检查接头,无虚焊。电流最大75A,温度74度,请大神帮忙查下原因百度云附件:断电记录.csv

网友:
帮你贴一下吧,我没看出什么来。

网友:
帮顶,今天看到炸鸡了,问题不找到狠纠结

网友A:
不见有什么异常。。。是不是温度太高了?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见有什么异常。。。是不是温度太高了?保护!!!

电调数据是72度,我当时用手摸了,可以摸几秒,热,但是还不算是特别烫手

网友:
直接发邮件厂家吧~

老外一般不忽悠人.....

网友:
这个情况我在凤凰90a上遇到过,飞第二块或者第三块正飞着3d突然没动力,舵机可控,我飞的曲线,所以切回航线模式转数下来了,油门可以控制些了,电调设置个遍,也没解决问题,后来果断换好盈,问题解决了,凤凰的确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