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没有人指点 自己入门真辛苦 毕竟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楼主(2016-08-14):
自己不懂FPV 还买了个一体接收屏幕四百五十元 不能退货了 现在发现是单接收的就是只能插一根天线的  后来在网上看见原来有双接收的可以同时插2根天线的   请教平板天线必须对准飞机才有效果吗如果飞机在头顶或是身后就完全没用了吗 是的话 双接收的 用一个平板+一个蘑菇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飞机不是死的时刻瞄准也麻烦   我担心双接收 是2个通道同时接收信号吗 比如说单接收用1个蘑菇天线能图传400米 双接收同时安装2个蘑菇天线是不是就能800米了   还有单接收安装1个蘑菇 有没有飞行角度接收盲区    如果双接收同时安装2个蘑菇是不是就完美的任何角度没有盲区了

网友:
平板天线对准飞机的话距离是很远的  角度不对的话效果一般  蘑菇天线基本上每个角度都差不多距离不及对准飞机的平板   安装两个天线是为了选取信号更好的那一路图像 两个天线也不能叠加距离的 一般情况下 一个蘑菇一个平板就比较合适了;影响徒传效果的因素还有很多 你还得多学习学习

网友:
入的小飞手吧?买个9db的平板就足够了,只要不飞去身后

网友:
枫叶小平板远近都可以的,大概方向对准飞机就行了,左右转转很容易对上的,600mw可以传好几Km

网友:
枫叶小平板远近都可以的,大概方向对准飞机就行了,左右转转很容易对上的,600mw可以传好几Km,单接收完全可以用装两个天线是为了选信号好的,可以互补。每种天线适用场合不同,因此用双接收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