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我分析一下问题

楼主(2016-08-14):
配置
电机
银燕2205 电调小蜜蜂20a
电池
hrb1300飞控f3我慢慢推油门机还能直线上升但是极速上升的时候机感觉没有力还会扁一边走还然后在慢慢上升还不如我温柔推油门

网友A:
调PID。你的P太低了

网友B:
应该是电池C数太小,可能还是3S吧。这个配置的穿越机用高C数4S电池才会发挥威力。

网友C:
果断换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