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飞控 不能解锁 求大神赐招

楼主(2016-08-14):
apm2.6的板子,原来用天地飞6A的控,使用正常。现在想换一个遥控,天7的控,发现四轴老是不能解锁,水平陀螺仪重新校准了。遥控器的操作杆位置正确,目前是飞控板红灯亮一下 闪两下的节奏,遥控油门最小方向最右不能解锁。还有我没有设置围栏。望大神指点!

网友:
很有可能罗盘安装方式和参数不符

网友:
磁罗盘不正常,重新校准一遍,还不行的话GPS要加高

网友:
较正一下罗盘,实在不行,其实可以让飞控跳过罗盘自检(慎用)

网友:
外罗盘的话要把跳线帽拔了

楼主:
近几天很忙,没有回复帖子。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