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潜水艇第一帖,地面站制作分享

楼主(2016-08-14):
         今天更新了  在2楼,请各位抬手翻翻页

         完了FPV多年了,很早以前有自己改地面站的想法,但是做起来工序复杂,过程漫长,一直没下定决心,去年把大部分设备买好了,但也一直沉迷于穿越机,基本就此放弃,由于最近当爹了,成天在家,出不了门,于是重操旧业,开始着手准备,
本人技术不好,很多想法和思路比较粗糙,有仁兄能提出更好方案建议的请不惜赐教,大家都来讨论!
        首先,我的构思很简单,手提箱,打开,上下面版,上面是图传画面,下面地面站,因为fpv看时时画面的时候更多,所以决定上面用大屏幕,下面用相对小一些的,
我手上正好有一台半死的本本,决定拆了,本本15.6寸液晶显示屏用在上面作为时时画面,另购显示屏的驱动版一个就ok!此处欠缺为某宝所有驱动板,几乎都不能显示雪花屏,能雪花的也是半雪花,但是考虑到我飞行都用了aat,本人也不是一位追高追远,所以将就用应该可以,另外本本剩下的机身另配12寸显示屏一个,作为电脑的输出
先假装一下 切割尺寸基本到位刚好能卡进去

费这里说一下因为箱子的基地是纸壳的,我固定面板我把木方粘在侧边,四面都站好了面板就放的妥妥的了,再在上面直接钻孔,下面用四爪螺母,四爪可以镶进木方里这样不用担心下面的螺母跟着螺丝一起转动楼,上面不锈钢螺丝加垫片,这样快速安装又方便日后检修,

于是开工

            这里说一下  大家一定要考虑好上下面板合拢之后能不能完全关上,我因为把空间全部留给面板下面,上下面板都是贴着箱子的最外面固定的,导致了上完螺丝以后,箱子不能合拢,今天一天都在翻工,气死了

言归正传,木方固定好了,由于我本本电脑经常开机开不起,检查出来是主板坏了,硬盘也坏了,一不做二不休,于是宝上找了新的主板和二手硬盘,今天到了,全部换上本人以前重来没动过电脑内部,整个拆机过程小心翼翼,

拆开后的本本

这个是新的主板,买回来才知道,cpu,显卡全部已经装好了,220rmb还是挺划算

主板换好了 顺便把屏幕拆了下来

这个非常重要是主板上的开机模块,取下保留,其他除了usb模块和wifi,其他都抠下来丢了,省电

主板换好了,上内存条,硬盘

这是wifi,这个ipex接口远端是个小平板,很想帮他换成蘑菇头,这样不会wifi经常掉线了

虽然是二手的硬盘,不过运行挺完美,几分钟ylmf系统妥妥的

至此电脑的硬件系统弄好了

接下来开始固定两个屏幕
这个是本本原装屏幕的活页,把多余的直接拒掉,留最后面的一个螺丝孔

四个角,各留一个,这样四角固定就好了,看到这上下两个孔了吗,既然有螺丝孔固定起来就方便多了

之前加工玻纤板画图没测量好,好多孔对不上  加工的时候图没画好  只能重新钻
这种测量不准的以后可以自己拿回来钻 不然多余的孔很丑的,

四个孔钻好了  开始固定,面板上面为了美观,选用了现在最流行的心情铝垫片

固定好了的效果

假装一下,是不是有点范儿了了呀!!!

下面开始固定小屏幕,因为小屏幕杉新买的没有大屏幕的支架,必须自己做一个支架再固定到面板上,

看到侧边的螺丝孔了吗 ,左右各2个,先用螺丝固定到一个支架上,再粘到面板上

因为木质的502渗透效果好,并且和玻纤粘合效果不错,就在家里随便找了个木箱子锯了一截

锯了两节

测好两颗螺丝到边的距离和孔到孔的距离,标记好开始打孔,忘了照相,这是上好螺丝效果

因粘合,先把玻纤打毛!

打毛后清理干净,木块和玻纤板都涂上502,

粘合的时候一定要对准,502差不多就那么一两秒就固定,一定要看准再合拢,我粘的时候对准,拍照才发现屏幕还是偏右了,左边露出细细的边界,

这样看不出来哟

下面开始固定按键
按键固定起来也麻烦,因为按键和按键的pcb是分离的,所以两个部分要分别固定在面板上,然后调整好间隙,这样按按键就能让他触到下面的点触开关
先把按键粘上,502不解释

啊这杉固定好按键板,一颗螺丝,下面垫螺帽把pcb垫起来
,后面再上一颗把他锁死
这是完成的效果,未按下按键

,按下后刚刚好

啊这样笔记本的开机键就完美转移过来了

目前工程进展就到这里,因为好多东西还在路上等候中啊,上面面板配件到齐了,但是电池没到,(上面板整个系统供电的电池,电源接到驱动板,驱动板驱动显示器)并且上面面板还要安装dvr和5.8接受机器,以及电量显示器,下面面板上要固定键盘和风扇,
在所有东西到来之前,开始把切糕撞到我的飞翼上面,飞翼上的a控用了好多年了,是最老版的那种单层的,虽然飞起来一般,但是从来没出过乱子,哈哈,,正式宣布退役了,这次之所以选切糕,一千一直用水果飞控,后来发现那jb玩意儿没有售后,售后烂如一坨屎!水果很挑摄像头,稍微没选好,飞控摄像一起烧,这点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是设计的缺陷tm的还不承认,返修自己给钱不说,一个月不给你寄回来!呵呵
好了不吐了。。。。。。。。。。。。。。。再多说又免不了打广告的嫌疑了

这个是朋友的以前用来干活的飞机,前几天翻出来,
准备地面站弄好了,装这个飞机去试试,注意飞机下面的床是1.8m的翼展2m3左右
机仓可以放2.5L可乐
这两天配件全部在发货  所以暂时更新不了  但是各位放心 我做事有始有终一定持续更新 不烂尾,请保持关注 也请有想法或者更好方案的朋友提出来,大家学习交流

华丽  的分割线

,今天开始固定反抓螺母,固定到木方后面 这样到时候面板可以直接用螺栓固定,而不是自功螺丝,自功的多几次木头就不好使了,这种一劳永逸的事情,还是弄好为准!

刚买回来的螺丝,全部选用304不锈钢,配的铝合金垫片

,这个钻孔的地方为玻纤的 必须要做防护,玻纤粉尘危害较大,
本人佩戴了口罩,同时左手吸尘器右手电钻的方式,

先把面板放上去,再钻孔 ,钻完了再把面板拿开固定反抓螺母
,这个爪形螺母两下就吃紧了,

,一共用了二十个左右,后期看需不需要增加,至此,面板的安装固定基本完成了,剩下的就只有电路部分和设备了

这是带灯的dc开光,提高不少比格

,焊接好了通电测试,肉眼看是正红的 很漂亮,不知道相机照出来始终杉这样

今天先更新到这里。。。。。。。。。下午出趟远门,明天回来继续搞了

楼主:
继续更新,这两天差不多吧面板上的设备都弄上去了  带孩子不容易,都是抽空弄得,经常半夜瞌睡了都还在弄,发帖不易啊,  请大家鼓励一下回回贴,这是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啊!
这个是usb hub
老规矩先打磨

,打磨完粘木方

,夹在中间再滴上502

,完美

,这里开始链接开机模块的排线
这个排线不好焊啊 搞了两次才焊好,烙铁多停留一秒就烧了

,排线焊接好了,把电脑的充电头子引出来,改造成可以插拔的,这些大都是必须的不然充电插头固定在面板没办法取下

,电源改造完了,所有下方面板和主机的链接线都改造完成
,面板因为要下沉旁边的木边露出来太丑
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这种箱子,要买那种尼龙的 就免了这些麻烦

,这里开了个孔把键盘下方的突出部分放进去

,这样键盘可以完美嵌入!

,散热的问题必须要考虑的,笔记本主机散发出的热量需要多加一台风扇抽出去
,特地买了质量较好的流体轴风扇,几乎没有声音,电流很小

,风扇安装好了,这里说一下,我的风扇取点是从笔记本的主板上,电池的针脚上取得,但是第二天莫名其妙不能开机了,主板风扇都不转了
我估计八成是我取电造成的,不知道有不有懂得朋友解释一下
,我从下面这个插座最左和最右两个针脚取得电

,现在主板又寄回去修了
,下面是主机的固定
老规矩,四面木方粘死,上面竖一根两头螺丝带紧,随便怎么慌电脑都不会动了
,我
,主机固定完毕,面板放上,链接各种线,我这里一共五根线,分别是开机模块的10p排线、ips显示屏的lvds40p排线、风扇电源线、usb集线器的延长线、风扇开关的电源线

,所有线链接好了,开机测试,哈哈,某某模型论坛啊

测试好了装上面板

,这个是定制的18650电池组,12v 20000,js说的容量保足,也没时间测了准备装机了

,液晶屏驱动板和dvr

,目前下面还在等主板回来,主板一到下面就可以封了
上边还在设置电路,上面准备弄两路av输入,第一是外置的接口输入,第二是通过内置5.8的接收机输入(以后2.4的图传接收端可以连接5.8,25mw中转,aat和地面站之间就可以无线连接了)
下面是完工后的样子,各位将就着看看把,上层内部布线下周公布,这两天月嫂走了,照顾宝宝日夜不分的,好不容易抽空忍着瞌睡发的,请大家多多支持啊!

网友:
这是要上大片了

楼主:
枫叶天线大神你来了 哈哈  也是前几天看了你的帖子才受启发写帖子的,正想请教你,前两天买了个叠双菱天线几十块钱包邮,准备装在aat试一下,请指点一二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酝酿大招中,期待大招

网友A:
大神发狠招了,小弟前来膜拜!

网友B:
这个是单双菱,上头再多叠了一个,有仪表测试的情况下,增益10dB左右吧
如果只是按照图纸做的,就不好说了。 中间馈电的位置好像没有开槽,阻抗可能会有问题,如果驻波大增益就不理想了
哈哈,广告一下,可以用我家的小平板对比下啊,比这个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单双菱,上头再多叠了一个,有仪表测试的情况下,增益10dB左右吧
如果只是按照图纸做的,就不好说了 ...

好啊,密我一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