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流波箱?

楼主(2016-08-14):
我要做这个。。齿轮120多。。轴承40多。不加别的固定件。外壳。。估计需要CNC切割。估计一套至少500左右。。有没有大师看看图这个设计可行不。网上的图片。如果合适齿轮怎么配,我陪的是30齿8个,15齿12个。可行么?

网友A:
那就是双流原理,我准备用现成的RC车上的差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双流原理,我准备用现成的RC车上的差速

理论可行吧。可以的话就买齿轮。量好尺寸开始设计外壳

网友B:
何必用两个差速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用两个差速器呢

设计结构是这样的。不然会冲突

网友B:
冲突不了,只是一边输出变直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突不了,只是一边输出变直驱了

这个就不懂了。毕竟是人家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后面的工作还有很多呀

网友:
这样设计是为了两个动力源都配上差速器,,,减掉一个差速器的话,下面的动力源就变成直驱了

网友C:
还以为是视频,点击后才知道是图片,好奇双差速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是视频,点击后才知道是图片,好奇双差速的原理

视频不会发。。。

网友:
首先,这个东西应有在哪些地方?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网友:
其实这个图只是双流最基本的原理,你若直接按这个做出来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我觉得做换档波箱更好,像汽车波箱一样,不过要加那种可控的离合,玩家卖的是1 16 的吧,看你

网友A:
这样设计稍有阻力就会逆流,下面输出传到上面,两个外轮不转,上面换两个蜗杆涡轮锁住两个大差速齿,这样动力那流就不会传到转向那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稍有阻力就会逆流,下面输出传到上面,两个外轮不转,上面换两个蜗杆涡轮锁住两个大差速齿,这样动 ...

好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不会发。。。

其实我也不懂,问问其他大神,应该蛮简单滴

网友D:
建议新人多看看论坛老帖,你要的一切都有

用伞齿做差速最简单的就是用hsp的现成的1:10遥控车差速,但是伞齿差速加上电机以后,长度太长,1:16坦克用占用空间有点多
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行星齿轮的,体积比伞齿差速的小很多。
行星齿轮的关键是量产,现在线切割的行星齿轮减速组价格太高,量产以后价格会很便宜,可以看看那些锂电钻的双层行星齿轮箱卖多少钱(一个12v锂电的全金属行星齿轮减速箱的单速电钻50包邮,那还是2层减速的行星齿轮箱)

网友E:
做的不错,也想 做一套差速器。能否分享一下你这个差速器的参数尺寸,514656270@QQ.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建议新人多看看论坛老帖,你要的一切都有

用伞齿做差速最简单的就是用hsp的现成的1:10遥控车差 ...

锂电电钻之类的工具,内齿模数太小,不知可否利用,而且还要动用车床加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锂电电钻之类的工具,内齿模数太小,不知可否利用,而且还要动用车床加工。

12v锂电钻使用的行星减速齿轮箱是0.6模的齿轮,就算齿轮坏了,更换也很简单、便宜,
使用电钻的齿轮箱需要设计一个外壳来固定行星减速器的金属外壳,
输出轴如果用8mm孔伞齿的话,需要把电钻输出轴 车细到8mm
这种行星减速器,外圈固定齿轮是不是就可以做双流差速用了?

另外直接可以用的36mm直径的行星减速齿轮箱,内部的齿轮是0.5模的,双联减速的价格接近百元一个,
性价比低于电钻行星减速齿轮箱,有加工条件的话,还是用电钻的齿轮箱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不错,也想 做一套差速器。能否分享一下你这个差速器的参数尺寸,

我也只有一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不错,也想 做一套差速器。能否分享一下你这个差速器的参数尺寸,

履带模型交流讨论群
582926062,来群里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吊啊。。自己做的么。加群一起学习一下啊履带模型交流讨论群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锂电钻使用的行星减速齿轮箱是0.6模的齿轮,就算齿轮坏了,更换也很简单、便宜,
使用电钻的齿轮箱 ...

双出轴吗?总共7个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