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FPV会一闪一闪,黑屏

楼主(2016-08-15):
我的穿越机,放在哪里不飞图传效果很好,一飞上去,会飞着飞着黑屏一下,过一下子又能看见,请问大神们是哪里出问题了,是图传坏了、摄像头坏了、分电板虚焊???图传:蓝天600MW,接收黑羊,摄像头1177,求助各位大神,让我爽飞下吧

网友A:
图传摄像头直连动力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摄像头直连动力电了吗?

谢谢,不是,分电板的BEC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是,分电板的BEC

用的什么分电板?

网友B:
图传供电的嫌疑大

网友C:
直连动力电就这样,我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供电的嫌疑大

那是换分电板还是怎么样,炸了下,之后就这样,我怀疑是图传的JST供电插头松了或分电板虚焊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连动力电就这样,我也是

你是怎么处理,我接的是BEC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处理,我接的是BEC

没处理,发现屏闪了就换电池。就当低压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处理,发现屏闪了就换电池。就当低压报警了。

网友D:
我也和你情況差不多,早前買來新的分電板Matek帶OSD那塊,他有專用供電給圖傳及攝像的,奇怪的是,若不上槳,你怎樣給油門也只有非常輕微波紋。但一上槳試飛,稍為飛起已經什麼也看不見,只有大量波紋。訂了穩壓模塊及濾波器,但未有時間試,慢些看看那個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和你情況差不多,早前買來新的分電板Matek帶OSD那塊,他有專用供電給圖傳及攝像的,奇怪的是,若不 ...

好的谢谢,你试了记得告诉我下,我看别人的图像效果很好,就我自己的,咳!就算技术再好,也飞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和你情況差不多,早前買來新的分電板Matek帶OSD那塊,他有專用供電給圖傳及攝像的,奇怪的是,若不 ...

换4S电池试试

网友:
我的也这样

楼主:
全是4S电池

网友D:
你怎知我用3S電?其實我之前未換分電板時已經有這個問題,我唯有把圖傳及攝像頭接上到LED控制模塊,基本上已經可以解決了波紋問題。但現在必須接上新分電板才有OSD訊息,所以要找別的方法。真的會是4S電壓問題嗎?那我想請問,是否只要ESC和分電板支援4S,我可以3S、4S輪流替換而不用改動任何硬件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怎知我用3S電?其實我之前未換分電板時已經有這個問題,我唯有把圖傳及攝像頭接上到LED控制模 ...

分电板一般支持4s都不是问题,要注意电调和电机是否支持。
目前我见过的分电板都使用降压稳压模块,如果需要输出稳定的12v电压,需要输入电压在13v以上。而3s电池刚好卡在坎上,稍微推杆就会掉到12v以下,此时分电板输出电压无法维持在12v,而是基本在输入电压-1v的位置。但电压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当输入电压小于13v时,分电板稳压电路无法建立稳定的震荡,输出纹波会比正常工作时大得多,所以会导致图传的画面干扰。
另外这个问题使用升降压模块也解决不了,升降压模块也需要输入电压同输出电压有足够的压差才能稳定输出,不然还是纹波大。
如果使用分电板的12v驱动图传/摄像头,建议电池使用4s。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全是4S电池

我回答是他的问题。你的问题像是哪里虚焊了,图传摄像头天线分电板线路挨个换一下试试。3s如果连分电板驱动图传,可能造成的问题是图像很明显的干扰,并不会飞的好好的突然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电板一般支持4s都不是问题,要注意电调和电机是否支持。
目前我见过的分电板都使用降压稳压模块,如果 ...

原來如此!
謝謝你的寶貴意見,令我茅塞頓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回答是他的问题。你的问题像是哪里虚焊了,图传摄像头天线分电板线路挨个换一下试试。3s如果连分电板驱 ...

好的,谢谢

网友F:
好多穿越机图传画面都有水纹

网友G:
信号的问题,没有办法改的,除非换图传

网友:
什么屏幕?

网友H:
可能频道没对准,到相邻频道上去了,会有画面,但不会远。

网友I:
通电有图像后用手指轻弹、拨弄下线头插头板子看看图像有没变化,是否有无虚焊接触不良之类问题。

网友J:
你检查下图传接受和显示器看看,看是中间的链接线有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试了记得告诉我下,我看别人的图像效果很好,就我自己的,咳!就算技术再好,也飞不好

你解決了問題沒?
我昨晚終於焊接好那片降壓模塊,把他穩壓在9V左右,因我的圖傳&攝像都能在7-24V操作,而我還是用上那些3S電池。
出奇地圖像非常清晰,真的一點波紋也沒見,在沒上槳的情況下推油,一樣沒變動,很乾淨的圖像!
當然我還未測試在實際飛行時會出現什麼狀況,但相對之前我用濾波器真的好上很多!
下次我再截圖給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多穿越机图传画面都有水纹

不是水纹,是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信号的问题,没有办法改的,除非换图传

图传应该没问题,应该是摄像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检查下图传接受和显示器看看,看是中间的链接线有问题

我们几个朋友的接受都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频道没对准,到相邻频道上去了,会有画面,但不会远。

不是频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通电有图像后用手指轻弹、拨弄下线头插头板子看看图像有没变化,是否有无虚焊接触不良之类问题。

好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解決了問題沒?
我昨晚終於焊接好那片降壓模塊,把他穩壓在9V左右,因我的圖傳&攝像都能在7-24V操作, ...

我用的是4S,稳压在12V左右,想在摄像头我返厂去了,看下回来还会不会

楼主:
暂时没解决,现在把摄像头返厂了,等回来看下效果

网友(2017-03-13):
估计是屏的问题,我买的华科尔套机也有此问题,但是还以为是穿越机的问题。后来用同一个屏幕,然后换一台飞机飞的时候也是存在同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