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活动~

楼主(2016-08-15):
活动活动~

修修修~

修修修~

新E700组装

新E700组装

雷虎的机,亚拓的桨,希望他俩别打架

雷虎的机,亚拓的桨,希望他俩别打架

网友A:
机架看起来比较繁琐(是老款么)现在主流都是一体化机架,维护方便。

网友B:
雷虎妥妥的好飞机,现在配件还好买吗?
直机时代的没落,估计以后知道雷虎,jr,喜路宝之类这些曾经的王者的飞机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看起来比较繁琐(是老款么)现在主流都是一体化机架,维护方便。

雷虎E700就是这种侧板,分体式的。据说是为了降低炸机成本。不过我大机飞得不多,小机经常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虎妥妥的好飞机,现在配件还好买吗?
直机时代的没落,估计以后知道雷虎,jr,喜路宝之类这些曾经的王者 ...

还好!某宝上很多,总之感觉雷虎机的品质很好。
大机危险,所以优先选择品质口碑好的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雷虎E700就是这种侧板,分体式的。据说是为了降低炸机成本。不过我大机飞得不多,小机经常炸。
...

如果技术是由450级别进阶过来滴,飞大机一般不容易炸。这类级别果真炸鸡了,修机底意义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好!某宝上很多,总之感觉雷虎机的品质很好。
大机危险,所以优先选择品质口碑好的飞机。

现在连jr都不做了,可选的飞机是越来越少了
楼主你对雷虎的e700和e720还有x50e对比有什么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技术是由450级别进阶过来滴,飞大机一般不容易炸。这类级别果真炸鸡了,修机底意义不大

有同感。不过我飞直升机是直接从esky lama共轴小电直直接过渡到大油直的。

雷虎50SE 大炸过一次,那是因为副翼舵机空中死舵失控炸的,从高空直接横滚下来炸在操场主席台下面,大桨铅条扎进塑胶跑道,全部修好最后损失1800大洋。

究其原因,其实就是为了省钱惹得祸。其实在那次炸机前早就听说50级油直要上5kg以上扭力舵机,结果我就是没注意这个,一直用标舵3003飞,直至酿成这起事故,万幸的是没有炸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连jr都不做了,可选的飞机是越来越少了
楼主你对雷虎的e700和e720还有x50e对比有什么看法?

嗯。。。感觉品质做工等等都差不多。不过据说720品质还要高于700,不过我不买720是因为它停产了,X50没飞过,倒是在朋友家里见过一次。
老款R50倒是一直陪伴我有7个年头了,虽然是老款,大部分是尼龙件,但是这飞机飞着很安心,很多螺丝都是防松螺母拧的,比如尾波箱,看着就很踏实。新款雷虎(X50、E700、720等等),直接都一体化尾波,更不用担心尾波侧板松螺丝问题。
雷虎零件精度很高,比如装垂尾,很多飞机要先假组装然后把垂尾比划垂直了再锁螺丝,雷虎就不用,定位垫片往波箱开口里一放,垂尾摆上去,直接锁紧螺丝,正好就是垂直的。再比如那个侧板,感觉那个侧板真心漂亮,有的螺丝是从侧板内侧向外安装的,于是这种螺丝都是沉头螺丝,侧板上的丝孔都是碗形孔。

当然了,每一种产品都不是完美的。亚拓的飞机我也很喜欢,结构设计很新颖,配件海量又好买。

楼主:
都是流血流汗换来的。LS可以看我头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同感。不过我飞直升机是直接从esky lama共轴小电直直接过渡到大油直的。

雷虎50SE 大炸过一 ...

加油,趣玩航模,乐在折腾,贵在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趣玩航模,乐在折腾,贵在安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