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开箱组装]GEPRC/格普 TX chimp 大猩猩 穿越机架

楼主(2016-08-15):
[FCF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 GEPRC TX4 chimp 大猩猩 穿越机架 =====
  • 正X机型 , 3K全碳纤设计 , 180/210/230 轴距选择
  • 一体4mm机臂 , 鱼尾设计马达底座
  • GOPRO同类型通用相机座 , 可调20-50度
  • 专為 FOXEER/RUNCAM FPV镜头安装设计 , 可调最大60度
  • 10颗WS2812B一体灯板 , 可接飞控或独立运作
  • 5/12V BEC 分电板 XT60插座
  • 电池保护底板

==================================================
GEPRC/格普 GEP-TX5 chimp 大猩猩 全碳纤竞速穿越机架 可调镜头
==================================================

楼主:
最近 TAOBAO开始有QAVX的机架出现 , 但款式没新意 , 什麼原版 , 不喜欢 !
早前装了一台GEPRC的飞鱼FX5穿越机 , 真心喜欢那个鱼尾电机座设计 ,
又发现他们刚推出了改良版的QAVX , 命名為 TX chimp 大猩猩 ,
带可调GOPRO座子 , 专用LED尾灯及 鱼尾电机座设计  , 比原装设计更用心 !!!
本星期没事做 , 不用多想 , 又拍了一套回来玩玩

==========
====================

TX系列 chimp 大猩猩 穿越机架
TX4 , 4是4吋的意思 , 另有5吋 210 TX5 及 6吋230 TX6选择

开箱了, 有安装说明书
所有组件独立包装

正X机型一体机臂底板 / 索带 / 电池扎带 / 电池防滑垫 / 脚架棉
电池保护底板 / 机架组件 / YFS金色螺丝 / 黑铝柱 / 分电板 / LED尾灯

3K全碳纤一体机臂

正X机型 , 180轴距 , 最大4吋桨

一体机臂 4mm厚

整块底板都做了倒角 , 跟 飞鱼FX5一样 , 很顺滑又美观

机臂亦跟 FX5一样是鱼尾设计 , 万一炸机都有效保护马达

机架试组装 , 先上分电板 , 是GEPEC出品 ,
有5V/3A + 12V/500MA BEC

飞控上有一块小碳板 , 可放接收或图传发射

机架顶板及FPV镜头/GOPRO活动座组件

GOPRO活动座其中一块小碳板 , 需要胶水固定

LED尾灯 , 是这台机架架专用 , 10颗 WS2812B

5V供电 , 可接飞控调灯效 , 亦可独立运作按制转换效果

试灯 , 5V独立运作 , 很光亮 !
有4色 + 长亮/慢闪/爆闪 效果

安装尾灯
装好顶板 , 另有尾板 , 可固定及保护图传天线

GOPRO活动座 , 可调20-50度 , 同类型摄像机通用 !
FPV镜头安装 , 可用 FOXEER/RUNCAM , 最大60度

最后试装电池保护底板 , 大猩猩配送的 ,
另有单独发售 , 有 75/85/95mm 3款不同长度选择

超厚脚架棉 , 防震保护电池

机架及电池保护底板都有防滑垫 , 电池不易跌出

电池没大肚的话 , 企定定很稳的 , 暴力降落都不怕

跟早前装好好的 飞鱼FX5 合照

左边TX4 大猩猩 180 4吋 , 右边 FX5 飞鱼 195 5吋 ,
因机身设计不同, 如果是 5吋 的大猩猩 , 轴距是 210 , 比飞鱼大一点

其他设备在路上 , 到手后立即装机 , 到时再发怖组装过程 !!!

谢谢支持 ~

网友:
法师又要装机了

网友A:
友情提示:led灯板如果想要使用F3控制,请断开JP跳线

网友:
不错,期待极速穿越视频

网友:
这个电池保护板不错  我有好个电池下面都破了

网友B:
就表面3K布,里面全是12、64K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表面3K布,里面全是12、64K布

这个我不懂分别

网友:
法师傅厉害,一些不错的机架,都装了,看着很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示:led灯板如果想要使用F3控制,请断开JP跳线

你好, 什麼断开JP跳线 ? 不明白 ....
不是拨后面那个开关就可以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懂分别

看板材切口,有波浪线的纹路就是3K双向编织布,直线纹路就是单向碳丝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什麼断开JP跳线 ? 不明白 ....
不是拨后面那个开关就可以了 ?

日,,竟然是1.1版本的,我的灯板是1.0版本的 需要断开JP跳线

楼主:
开始打磨板子及封边 !!!
GEPRC 的板子不错的 , 切板效果好 ,
所以可以不用锉刀 ,
要求不高的 , 直接171封边就可以了

有点要求的, 可以再打磨一下
一般我都做法如下 :
準备手套 / 口罩 , 不要有风吹
先用锉刀 , 打磨边角至圆滑
再用幼打磨纸打磨所有边
最后用棉条+171封边
封边一步到位, 不要短时间来来回回,
等乾透再多上一层就很光亮了

网友:
同款TX5在路上,期待全套装机

楼主(2016-12-08):
!!! 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8116

网友C(2017-01-29):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懂分别

法师,麻烦问下,你这个机架如果用3s电池起飞油门大概推到多少?我装了台和你一样的210大猩猩机架起飞油门要到40%左右才会上升,用的3s1300毫安电池,35c,属于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法师,麻烦问下,你这个机架如果用3s电池起飞油门大概推到多少?我装了台和你一样的210大猩猩机架起飞油 ...

3s用2200的容易磕电池 用小容量的容易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过放

我用的3s 1300  请问我要40%左右油门才能起飞正常吗?

网友:
大猩猩鸡架确实不错

网友:
法师装机贴必须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3s 1300  请问我要40%左右油门才能起飞正常吗?

3S 正常的
要暴力 , 用4S 吧 , 25%左右已起飞 ,
空翻不掉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3S 正常的
要暴力 , 用4S 吧 , 25%左右已起飞 ,
空翻不掉高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3S 正常的
要暴力 , 用4S 吧 , 25%左右已起飞 ,
空翻不掉高

我就是看看正常吗,我用的破风2电机,中特威闪电电调,其它都和你一样,正常我就放心了,谢谢。还有就是我感觉我的电机声音好刺耳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2017-04-20):
【GEPRC/格普 GEP-TX5 chimp 大猩猩 拍下送大礼包】,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http://c.b6wq.com/h.UI4xTD?cv=O6QxZt9NKD8&sm=b1ae8c,或复制这条信息¥O6QxZt9NKD8¥后打开手机淘宝

网友:
这家东西真实惠,可能是新店活动吧。

网友:
又是发师傅的贴。。。发师傅是专业装机的么??????

网友(2017-08-21):
引用 楼主:
最近 TAOBAO开始有QAVX的机架出现 , 但款式没新意 , 什麼原版 , 不喜欢 !
早前装了一台GEPRC的飞鱼FX5穿越 ...

led灯,咋接线直接亮。我的咋接都不亮

网友(2017-10-15):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示:led灯板如果想要使用F3控制,请断开JP跳线

咋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