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飞轮Ft012经常失控

楼主(2016-08-15):
昨天儿子生日,淘宝买了飞轮Ft 012给他玩,一大早来到大学城中心湖,第一块原装电池1800mah下水,没有任何问题,小家伙挺开心,换上花牌2200mah 25c电池,下水前两三分钟还是可以的,后边突然失控停在了湖中,间歇性的自启动倒车,这个过程持续了两分钟左右,竟然又可以遥控了,赶紧回岸边,也没搞清楚什么原因,打开看里面水也不多,再装回电池玩到电池BB响报警,更换第三块同规格电池下水,也是差不多两三分钟,又一次失控,坐等船漂回岸边,打开看到电调位置有水滴,以为电调进水,收拾一下就走了,虽说是玩具,但也不至于玩一次就坏了吧,求分析指点

网友A:
楼主广州的么  船最忌讳漏水  回家做好防水吧

网友:
玩具嘛纠结它干什么

网友:
原因很多,好好检查一下,比如水、虚焊等等等等。

楼主:
我查了一下,有一种解释是说电调过热保护,还真有可能,小朋友玩的时候我特意让他不要太快速,会不会因此导致水冷循环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广州的么  船最忌讳漏水  回家做好防水吧

能加硅胶防水的地方都加了,玩的时候也贴了防水胶带,据说主轴都会过水,这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
FT012沿用老款的设计,进水非常严重,旧贴已介绍过

网友B:
你买的012应该是老版的,老版的电调是有这种类似的缺陷,所以飞轮公司换了一个电调供应商才有了新版的0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012应该是老版的,老版的电调是有这种类似的缺陷,所以飞轮公司换了一个电调供应商才有了新版的012

如何能区分新老版,我把电调取出来做足了防水,周六再去试试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能区分新老版,我把电调取出来做足了防水,周六再去试试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电调和接收分开的是新版

楼主:
把电调拆下来重新做了防水,周六去儿童公园的湖里试试看,再不行就只能换独立电调接收了

网友(2017-04-24):
我也有FT012,不过是新版的,我这个也是有一点进水,每次跑完都要倒出一些水。还有一次放水塞居然忘了塞,船跑了一会停在水中了。用救援船推回来,结果穿里面都是水,电池也湿了。拔掉电池,倒掉船里的水擦拭。凉了一会换块电池电机没事继续玩。

楼主(2017-06-20):
返厂更换电调后解决问题了,爽玩

网友:
控距离超范围没有?

网友:
遥控器太渣遥控器太渣遥控器太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