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售后服务光要听客户好话毛病要改改了!!!

楼主(2016-08-15):
昨天刚买的AT9遥控配套的R9DS接受机,装机调试直升机中发现在1米内经常通道信号不稳定,几个舵机都乱动。遥控面板上的信号标记有时有有时无这是为什么啊?(用的是S-BUS)
今天打了售后服务的电话,把以上的问题说了,答复是短距离不稳定就加大一些用2米,S-BUS不行就用普通接法。这是厂家克服技术问题的办法?这等于让用户自己来解决技术问题。我服了。我用户现在和你厂家也说不到一个点上,就用淘宝7天无理由退货来解决了,AT9遥控1米内信号会掉对直升机影响大容易出事!!!

网友:
这问题很严重啊!厂家居然这样态度……简直不可理喻……但其实应该是接电话的人的问题,估计也属于“临时工”吧……这种蛀虫查出来一个灭一个,有他在企业迟早完蛋!!

网友:
我也用过过AT9,这个伤我不想细提。。。。。。。。。。。。。。。。。。。。

网友A:
小白,你把直机飞离你一米试试,这个是正常的,可以忽略,调机,天线离飞机太近会出现无信号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你把直机飞离你一米试试,这个是正常的,可以忽略,调机,天线离飞机太近会出现无信号状况。

正常。。?我们的离10cm都不会这样

网友:
报告!dx9 配 卫星 10cm没问题。 orangeRX 发射配 卫星 10cm 也没有问题。 天七 10cm没有问题。天九 10cm没有问题。扶他吧 t8SG 配 兼容接收 10cm没有问题,frsky x9d 10cm没有问题。目前手上只有这些设备了。。。结论。。。。我是乐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你把直机飞离你一米试试,这个是正常的,可以忽略,调机,天线离飞机太近会出现无信号状况。

直机飞离你一米遥控可以没有信号,还说是正常!飞过直升机的人都知道近距离没信号会是什么后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机飞离你一米遥控可以没有信号,还说是正常!飞过直升机的人都知道近距离没信号会是什么后果。

你把直机飞到离你1米试试

网友B:
珍爱生命,远离乐迪

网友C:
您好
感谢您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使用问题给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售后人员的沟通让您产生误解,我们深表歉意。针对您的问题,建议您做以下排查:
1、检查遥控器天线是否被金属或遮挡
2、检查周围是否有WIFI信号,WIFI信号对无线信号传输也会造成影响。
3、测试RSSI的值是否正常(具体测试步骤如下)
  将遥控和接收机,分别通电、对码,天线保持竖直平行 距离50cm(两个天线可以一左一右摆放)
  进入-->遥控器基础菜单-->回传信息,看RSSI值
  正常值是在0~-25dBM 之间,
4、改变接收机信号输出模式,从SBUS(蓝灯)改为PWM(红灯)输出,然后用舵机测试每个通道输出是否正常。因为SBUS模式下,所有信号都由一条信号线输出(接收机的第9通道),为了测试的准确性及方便我们更好的判断,故建议您测试时改变信号输出模式。
如果以上方法还是不能找出问题所在,建议您直接联系我进行返厂,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检测并反馈给您具体进度的,请放心!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网友:
你敢用乐迪遥控器飞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感谢您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使用问题给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售后人员的沟通让您产生误解,我们深表 ...

谢谢你的回复。今天和厂家售后服务沟通以后,反映了AT9和DR9S在使用中发现短距离掉信号的现象,原来想找个技术上解决的方法,后来客服提出了拉长距离和改用普通接线来克服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对飞直升机遥控来说,是不合适的!电话以后根据淘宝7天无理由退货向卖家提出了退货。已根据卖家给的地址顺丰快递把遥控发回深圳厂家售后服务。希望厂家以后在产品上下功夫解决这些短版。不要让用户用加长距离来解决,一个好的遥控应该在0-有效距离内,不会发生掉信号的现象。(这短距离会掉信号实在是直升机一个隐患)我在这里向早上通电话的客服陪礼她误解我向卖家提出产品质量退货了。是7天无理由退货在直升机上不合适!

网友D:
用at9飞550几个月,还可以的嘛,没有出现过这情况

网友E:
用乐迪飞直升机?? 真T,M胆大呀。。。我没飞过直机,也不敢 太危险了。。为啥不配个靠谱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at9飞550几个月,还可以的嘛,没有出现过这情况

你是飞550不用短距离的,我在室内玩小直升机动作范围都是短距离的。AT9短距离掉信号我在和厂家客服电话沟通中要让我拉开距离来克服,这不说明了是存在这个现象?(我没有说AT9不好,通电话时我还想找个方法来解决,没想到使用这个产品,对我用户技术水平,客观条件要就很高,反正都是用户的不对,所以放下电话就想退货了。可能你飞550不会碰到的待于。。。(家中使用WIFI信号是普偏正常的事,在客服电话沟通中使用AT9遥控时WIFI像坏人干坏事一样对待.我就忍不住发声了难道AT9遥控信号比那些玩具遥控还脆弱?一样的客观条件下使用AT9遥控应该比的上玩具遥控才是用户所希望的,不要用改变客观条件来符合AT9遥控的使用,希望客服人员明白这个常理!!!

网友F:
短距离失控我的乐迪已经好几次了,对于乐迪来说,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貌似有水军  这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短距离失控我的乐迪已经好几次了,对于乐迪来说,这是正常现象

特色一服务

网友:
无人机培训请联系
电话:15828558142
QQ:2966401192

网友:
这叫灯下黑,你知道不!你正飞着你的450L,突然飞机向你扑来,你打遥控器遥杆,飞机没反应,因为飞机已经靠近你1米以内了,然后他就自由活动了。一次事故就让你铭记一生!

网友:
用乐迪AT9飞过几个月模拟器,果断出了二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
感谢您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使用问题给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售后人员的沟通让您产生误解,我们深表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乐迪飞直升机?? 真T,M胆大呀。。。我没飞过直机,也不敢 太危险了。。为啥不配个靠谱的控?

你好我们的AT9是可以飞直升机的哦
这里有两个AT9飞直升机的视频,你可以看一下
http://player.ku6.com/refer/DZfpwrrp7yBvBndyho0EkQ..==.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飞550不用短距离的,我在室内玩小直升机动作范围都是短距离的。AT9短距离掉信号我在和厂家客服电话沟 ...

短距离也没有出现你那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距离也没有出现你那种情况

你用的是S-BUS接法吗?还有是否在室内。客观条件要是都一样就可以证明根本没有短距离掉信号的情况,你可以做厂家售后服务工作,因为你不会说用拉长距离来解决信号掉的问题。不会说很多客观因素了,因为这遥控性能都可以胜任各种复杂因素!这样的遥控性能真是我希望要的,我和厂家售后服务沟通的目的就是怀疑自己是否搞错了遥控使用的方法。不是要改变客观条件来使用AT9遥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
感谢您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使用问题给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售后人员的沟通让您产生误解,我们深表 ...

我的RSSI从没看过有于40dbi。那我的是否有问题?

网友G:
遥控器距离接收机过近很容易出现失控,是正常现象,因为距离越近信道阻塞越严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遥控器距离接收机过近很容易出现失控,是正常现象,因为距离越近信道阻塞越严重!

做的好的遥控设备近距离不会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做的好的遥控设备近距离不会失控。

国产控大部分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直机飞到离你1米试试

450直升机经常在自己1米范围内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