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子星最大电流是多少呢???

楼主(2016-08-15):
组的电池组寻思加保护板,18650的。我可不想再过放了……
有魔友说最大20a!?还是30?

网友A:
飞机电池加保护板你也是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电池加保护板你也是人才

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B:
一般巡航电流只有7,8A,18650   6s放电电流有30A了,没问题的

网友B(2016-09-14):
电动自行车用铁锂电池都可以加保护板,所以18650加保护板也不是不可能,只是看这个保护板要多大体积多大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自行车用铁锂电池都可以加保护板,所以18650加保护板也不是不可能,只是看这个保护板要多大体积多大重 ...

重量很轻 不到20g吧 不是不可能价格也不贵

网友C:
加保护板的话,最好图传飞控都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保护板的话,最好图传飞控都单独供电

所以就没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