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傻亂改富斯FS-i6S,求指點。

楼主(2016-08-15):
早前無原無故近距離(100米內)失聯炸機,第一次低空撞鐵欄輕傷,但第二次比較高,掉得也傷。
現在有點陰影,因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又怕他不知何時發作,所以給訂了新接收器,還賞試改長天線。
看到遙控器內有雙天線,一橫一直,若我只把直那支改為外置上長天線,能否改善接收效能呢?有否專業可告知或議見呢?
謝!

网友A:
改外置双天线 不知道会怎样

网友B:
不会有什么卵用的,而且你后配的天线质量还不一定有原配的这个小铜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有什么卵用的,而且你后配的天线质量还不一定有原配的这个小铜管好。

原來真係無卵用,白費心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外置双天线 不知道会怎样

十字架,可驅鬼

网友:
I6S 这么近就会失控么 我在用i6 还好

网友:
如果不是有特别把握, 换天线用处不是特别大. 还不如上个放大器.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日本钻石有没有做2.4G天线的。如果有,那就遥控、接收全换上,效果应该比现在好。

网友:
换天线没用,控内的双天线是因为该控为双向传输的。失控是否是因为你使用环境的障碍物太多。

网友:
失控还是多看看接收的那边,遥控器的一般都测试了很多了,改也没啥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有什么卵用的,而且你后配的天线质量还不一定有原配的这个小铜管好。

我看也是。

网友:
运气这么差

楼主:
多謝樓上每位朋友議見,小弟受教!我也相信改天線作用不太大

网友C:
本人I6已经改了外置双6DBI天线 一横一竖放 感觉有点用 错误率要低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I6已经改了外置双6DBI天线 一横一竖放 感觉有点用 错误率要低很多了

真的嗎?
我買了個標示8dbi天線,還未有時間試。
謝謝你分享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嗎?
我買了個標示8dbi天線,還未有時間試。
謝謝你分享經驗!

经供参考

楼主:
謝謝!
請問大大玩什麼機種?我新手玩穿越機的,但覺得富斯的接收器很大,又闊又厚,現在用FS-iA10b,要放在210大小的機身真的很傷腦筋!
其實有沒有代替品呢?

网友D:
哈哈,天线是不能随便换的,因为天线在出厂时需要调试匹配的;如果换增益天线又不同;另外,遥控距离和稳定性不是天线决定的,
一分钱一分货啊;还是多花点钱买个好一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天线是不能随便换的,因为天线在出厂时需要调试匹配的;如果换增益天线又不同;另外,遥控距离和稳定 ...

請問那個牌子比較靠普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那個牌子比較靠普呢?

这个还是要看你的预算了,
如果预算充裕建议直接上FUTABA-T8FG
如果不想买小日控(现在FUTABA实际应该是台湾控了)
国产三个选择---天地飞,富士,乐迪;
现在三个国产在稳定性上,基本没有多大区别,如果真的要较真就要从IC芯片选型,和电子用料上来区别了
关键在于电位器的选择上,你可以在这里去寻找区别。
为了防止别人说我是托建议你先每个厂家的价格和性能做个深入了解,
这三个国产里,天地飞是最贵的--相信有他贵的理由;
富士的价格相对来说要便宜,
乐迪是后起之秀;
要综合判断,不要相信物美价廉,物美一定不会价廉
据我了解,无线通讯在芯片选型上有很大价格差别,而这恰恰是性能稳定性和同步性(反应速度)最重要的部分;
手感,是我们追求的可操控性的境界
手感的要求在于灵活度,精准度,解析度和使用寿命---这决定性在于摇杆的电位器的采用。

从这几方面入手,不难选出你满意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是要看你的预算了,
如果预算充裕建议直接上FUTABA-T8FG
如果不想买小日控(现在FUTABA实际应该 ...

大大的回覆令我感覺羞愧,因我在這方面的認識真是少得可憐!
我會好好研究你的議見,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
請問大大玩什麼機種?我新手玩穿越機的,但覺得富斯的接收器很大,又闊又厚,現在用FS- ...

我也是玩穿越机 用的ia6b接受拆壳去针直焊线用ibus连接飞控 130机架都能安装的 ia10肯定太大了 我控电也是改的1s锂电 耐用 当然 我这些都是没钱的玩法 有钱建议还是直接买个x9d之类的遥控靠得住些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玩穿越机 用的ia6b接受拆壳去针直焊线用ibus连接飞控 130机架都能安装的 ia10肯定太大了 我控电也 ...

有趣有趣!我之前只把iA10外殼拆除,不懂得把那排Ch模塊拆掉。大大能否簡單說明怎樣做的?
另外大大連接ibus,請問是用什麼飛控呢?用OP還是CL調機?我這方面還是很混亂,傻傻搞不清

其實有錢玩高級件當然好,但相對是少了DIY樂趣,也少了求知機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趣有趣!我之前只把iA10外殼拆除,不懂得把那排Ch模塊拆掉。大大能否簡單說明怎樣做的?
另外大大連接 ...

去针比较麻烦 先要看去了以后能不能正常工作 还要找对焊线的焊盘  如果不打算还原 就直接把排针的黑色塑料弄烂 再一根根焊下来 我用的是F3飞控 用CF调参

网友E:
100米就失控  你还调整各毛线呀。别浪费自己青春了,小白鼠不好当,既然当了就赶紧补救自己 不是补救遥控器,唉,现在的人啊 逻辑思维都到哪儿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米就失控  你还调整各毛线呀。别浪费自己青春了,小白鼠不好当,既然当了就赶紧补救自己 不是补救遥控器 ...

人本性就是犯賤的,你不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