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36调整

楼主(2016-08-15):
E36 4082 6S 在高速时跳得得利害 还两边摆 该怎样调整啊

网友:
压浪板压低

楼主:
两边全压低吗?还是每边压一片?每边有两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边全压低吗?还是每边压一片?每边有两片

船两边晃吗?    是的滑4片一齐压

楼主:
一上高速就跳 两边晃 水上漂一样

网友A:
CHINE WALK, TORQUE ROLL**貼,本論壇出現次數最多的問題之一,去百度搜一下5imx.com chine walk。

這個論壇很有趣,不管有用沒用的貼,都只向下沉,沒百度的話根本是石沉大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INE WALK, TORQUE ROLL月經貼,本論壇出現次數最多的問題之一,去百度搜一下5imx.com chine walk。

這 ...

**帖   形容得很贴切啊

楼主:
说明每个月都有新手加入 不好吗?难道等你们全都**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