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遥控器的折叠天线如果坏了可以 自己更换吗

楼主(2016-08-16):
  一般遥控器天线 是螺纹  拧紧的吗  不拆开遥控外壳可以自己更换吗

网友:
大部分和路由天线类似,馈线焊在主板上,改装必须拆壳,但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我就知道华科尔的几个是可以拧的直接换别的有些只能拆

网友A:
你这是富斯I10    拆开换很简单的  没有什么麻烦的  就是一个信号线 固定在主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富斯I10    拆开换很简单的  没有什么麻烦的  就是一个信号线 固定在主板上

必须要拆开吗  外面没有螺纹吗

网友:
漂亮的控 也想入,听说双十一有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要拆开吗  外面没有螺纹吗

你是天线坏了  问题是信号线焊在主板上  不拆  你怎么能把天线换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