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平地和草地平地起飞差别还是很大啊

楼主(2016-08-16):
水泥平地起飞不给点副翼绝对一边跑
草地就不会不存在一边跑的问题, 基本垂直的就起来了

网友A:
起飞推螺距果断点,一下就拉起,跑偏的几率小吧

网友B:
那是因为草地阻力大 加上地下有草,气流被吹散了 也可能是草把右起落架挂住了。我猜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