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电机齿的选配…

楼主(2016-08-16):
折腾飞机大半年,一直没搞明白电机齿为什么有各种型号,请教学习了一下,今天谈谈,我飞的q3.360.13t电机齿,131大齿,2520蟹子,v4.60安,航线,倒飞,翻滚,油门定速60。动力十足,就是电机电调温度高!这样看来就是电机齿大了,动力效率低,扭力低,转速高!解决方案换11/12t.电调定速提高到75/85.就ok了!后有飞kds550.动力4025蟹子100av3.14t/150t。油门90定速。大奖转速2000。电机电调不热,几乎没温度!温柔飞可以,爆不起来,显然电机齿提升空间很大!要换15/16t电机齿来提高转速了!俩个例子总结一下。就是一个合适的电机齿比!和自己的动力装最高效时候的油门定速!达到飞机最理想的转速!一般建议油门在85左右好点。菜鸟一只还请大师指教!互相学习,仅供参考!

网友A:
电机KV值*电池组总电压*电机齿T数/大齿盘T数=大桨理论转速,一般情况下,再用大桨理论转速*油门百分比,就可以估出对应油门定速下的转速。搭配齿比要根据你飞的转速来定,定速油门都要留有一定的补转空间,一般保持在75-80油门区间达到你要飞的转速比较合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KV值*电池组总电压*电机齿T数/大齿盘T数=大桨理论转速,一般情况下,再用大桨理论转速*油门百分比, ...

在学习

网友:
有点深奥

网友B:
“就是电机电调温度高!这样看来就是电机齿大了,动力效率低,扭力低,转速高!解决方案换11/12t.电调定速提高到75/85.就ok了”

这段说反了吧? 13T的电机齿比11/12T的电机齿转速低扭力高啊?

网友C:
最好有只测速表看下实际大桨转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机电调温度高!这样看来就是电机齿大了,动力效率低,扭力低,转速高!解决方案换11/12t.电调定速 ...

没错的啊,马达齿越小扭力越大,要保持转速的话得提高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有只测速表看下实际大桨转速

魔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机电调温度高!这样看来就是电机齿大了,动力效率低,扭力低,转速高!解决方案换11/12t.电调定速 ...

电机齿小了力气大,扭力大,转速低,大了扭力小,转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错的啊,马达齿越小扭力越大,要保持转速的话得提高油门

上将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齿小了力气大,扭力大,转速低,大了扭力小,转速高!

实际飞行中,使用电调定速11T和13T的扭力差别没那么明显,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转速的影响才是巨大的,转速保证不了再强的扭力也暴力不起来。

网友:
不神。。都是水帖

网友E:
现在飞500,看原厂电机是1600kv的,后来看网上有蝎子的电机都是910KV的,请问下910KV是不是要更换更大的电机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飞500,看原厂电机是1600kv的,后来看网上有蝎子的电机都是910KV的,请问下910KV是不是要更换更大的电 ...

如果转速不够飞,肯定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飞500,看原厂电机是1600kv的,后来看网上有蝎子的电机都是910KV的,请问下910KV是不是要更换更大的电 ...

1600kv电机和910kv电机是不是都是6s电机?我怎么感觉910kv电机是12s的呢?

网友G:
还得看你使用几S的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600kv电机和910kv电机是不是都是6s电机?我怎么感觉910kv电机是12s的呢?

500貌似没有用12s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得看你使用几S的电池

这个问题太儿童画,就不提了,道理是一样的,不会3s电池上6s电机的!也不能6s电池上3s电机!12s的动力更不用说了!放火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KV值*电池组总电压*电机齿T数/大齿盘T数=大桨理论转速,一般情况下,再用大桨理论转速*油门百分比, ...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0貌似没有用12s的吧

网友G:
电机KV值*电池组总电压*电机齿T数/大齿盘T数=大桨理论转速,一般情况下,再用大桨理论转速*油门百分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