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飞控是否支持高压锂电池

楼主(2016-08-16):
请教大家一下,大疆WKM和A2飞控是否支持高压锂电池(16000毫安时,26.24V满电)输入?急!急!急!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电压跟飞控什么关系?电压看你动力怎么配.a2wk支持6s

网友A:
WKM,A2都不存在对高压电芯电压的兼容问题,但是!!S800,S900机架的电调是不支持的。。。。 只能冲到4.20V当普通电池用,否则电调自检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WKM,A2都不存在对高压电芯电压的兼容问题,但是!!S800,S900机架的电调是不支持的。。。。 只能 ...

感谢高人指导,那请问有没有办法从电调入手,通过改动,使电调允许高压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高人指导,那请问有没有办法从电调入手,通过改动,使电调允许高压输入

我觉得没必要费这个心思,换电调就好。。。。DJI原厂电调就算你敢改,改完谁给你保障可靠性?工作一会儿就停机呢?有时间做耐久化测试?那干嘛不换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必要费这个心思,换电调就好。。。。DJI原厂电调就算你敢改,改完谁给你保障可靠性?工作一会儿 ...

请问S1000+呢,能兼容4.35V的高压电池 吗?谢谢。

楼主(2017-02-25):
引用 网友B:
请问S1000+呢,能兼容4.35V的高压电池 吗?谢谢。

不行,我试了,大疆官方说S1000+的电调不支持高压电池,飞控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我试了,大疆官方说S1000+的电调不支持高压电池,飞控没问题

官方当然这么说,大疆已经越来越喜欢打官腔了,反正推卸责任就是了呗。关键你是否真的装机试过?
高压电池 4.35x6 = 26.1V 和普通锂电 4.2x6 = 25.2V,也就高了 0.9V,我不相信它的电调差这 0.9v 就会冒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官方当然这么说,大疆已经越来越喜欢打官腔了,反正推卸责任就是了呗。关键你是否真的装机试过?
高压电 ...

我试过,4.35电调自检不通过,后来只充到4.28,OK,比原来4.2多飞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4.35电调自检不通过,后来只充到4.28,OK,比原来4.2多飞2分钟

我问过大疆,是电调不支持的,飞控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