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V3 50A电调今天突然间启动不了,难道是丢程序吗?

楼主(2016-08-16):
上礼拜最后一电降落时候扫了尾桨,今天处理后试机。上电后马达提示音和舵机正常,马达不动。难道是丢程序了吗?

网友A:
我的就是这种情况,返厂重新写程序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这种情况,返厂重新写程序恢复正常

能给个厂家联系方式吗?

楼主:
什么情况下会掉程序?

楼主:
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也不知道是不是。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下会掉程序?

人品不好就掉了

楼主:
到今天才知道人品不好

网友B:
掉程序很随机的

网友C:
能自己恢复程序吗?返厂周期长.

网友D:
估计不是程序丢失那么简单   我的也才返厂回来  十天左右   说是控制板烧了  维修费86元  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程序很随机的

不知道概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自己恢复程序吗?返厂周期长.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不是程序丢失那么简单   我的也才返厂回来  十天左右   说是控制板烧了  维修费86元  换板

第一次碰到,不知道怎么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这种情况,返厂重新写程序恢复正常

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碰到,不知道怎么判断。

飞机通电  听电调声音

网友E:
上次飞的时候正常应该就是丢程序了,我就和你一样的返厂刷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通电  听电调声音

推油到接通马达时候有开关声,接通后有嗡嗡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次飞的时候正常应该就是丢程序了,我就和你一样的返厂刷就OK了!

正在联系售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概率是多少

没有概率。随时都可能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推油到接通马达时候有开关声,接通后有嗡嗡声

电机会哼哼哼  但是不会转  电调通电后是不是一直滴滴滴滴滴滴的叫  连续的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会哼哼哼  但是不会转  电调通电后是不是一直滴滴滴滴滴滴的叫  连续的叫呢

电调通电后马达的声音正常,和好的时候一样的。推油门马达会哼哼,但是不会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调通电后马达的声音正常,和好的时候一样的。推油门马达会哼哼,但是不会转。

电调的提示音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的提示音正常吗

提示音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示音正常

760585189  加Q聊

网友F:
我的都是一樣, 但給油後只是長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都是一樣, 但給油後只是長響

各人出问题的症状不相同,搞不懂了

网友G:
不想回廠的話刷blheli吧
原廠何時會出問題不知道
至少這個可以自己馬上搞定又不用設置盒

現在blheli功能還不錯
50a v3我沒有
但是鉑金40a刷過後功能超強
尤其是定速跟Y牌有的比
穩又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想回廠的話刷blheli吧
原廠何時會出問題不知道
至少這個可以自己馬上搞定又不用設置盒

以前玩微型电直刷过BLHeli,好盈V3 50A问过一些人都没有刷过,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刷铂金40A,做个参考。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估计不是程序丢失那么简单   我的也才返厂回来  十天左右   说是控制板烧了  维修费86元  换板

就是掉程序,绝对没烧东西!客服忽悠你,下次直接群里曝光,给你免费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掉程序,绝对没烧东西!客服忽悠你,下次直接群里曝光,给你免费刷!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电调没有拆装过的痕迹  最起码条形码要撕开吧  都没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以前玩微型电直刷过BLHeli,好盈V3 50A问过一些人都没有刷过,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刷铂金40A,做个 ...

樓主有玩過blheli的話
銲連接線跟工具棒我就不詳述了
本站蒐一下舊帖也很多的

到下面的連結下接線圖: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bitdump/BLHeli/master/SiLabs/BLHeli%20supported%20SiLabs%20ESCs.pdf
現在已經有鉑金40A跟50A V3了
再來是下載最新的blhelisuite 16.2:
https://github.com/bitdump/BLHeli
鉑金40A用裡面的Turnigy Kforce 40a main刷
可以調BEC電壓
50A V3有直接的對應程式可以刷
不過要拆殼可能要用小螺絲批慢慢撬麻煩些
記得留個線頭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樓主有玩過blheli的話
銲連接線跟工具棒我就不詳述了
本站蒐一下舊帖也很多的

非常感谢分享,下次电调掉程序自己刷blheli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