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经纬M600质量问题!

楼主(2016-08-16):
刚刚购买了大疆经纬M 600飞行器,装机后发现遥控器与天空端连接有问题!有时能连上有时连不上,到后来干脆就再也连不上了!能连上的时候图传质量也不好不停的刷屏!根本没法监看图像!新新的机器就让我返厂修理,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奉劝大家还是等等再买吧,挂载昂贵的设备这机器不靠谱!

网友:
还在小白鼠阶段。。。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开机后往往无法识别M600,识别是LB,如识别是LB则无图传,如识别是M600则正常,要多次拔插遥控器上的USB线或重启遥控器才能识别正常,另外M600固件号为未知,每次开机都要提示飞行器升级,但用调参软件查,固件版本已是最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开机后往往无法识别M600,识别是LB,如识别是LB则无图传,如识别是M600则正常,要多次拔插遥 ...

没错,咱俩的问题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看来就是大疆的质量出问题啦!您返修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错,咱俩的问题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看来就是大疆的质量出问题啦!您返修了吗?

正在等大疆回复

网友B:
今天好几个大疆的

网友C:
出新品的时候应该先等等,看口碑再说。M600 值不了太多钱,可是上面如果挂个RED那就事大了。飞机一直都是买功能,从来不从安全考虑。我认为我们先别考虑能飞多长时间,能飞多远,能达到多高的像素,而是先应该有一个不炸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新品的时候应该先等等,看口碑再说。M600 值不了太多钱,可是上面如果挂个RED那就事大了。飞机一直都是买 ...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

大家看到都是些M600开箱体验,我发的是M600使用后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关系到飞行安全,希望大家谨慎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等大疆回复

你那里有信儿吗?大疆怎么回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里有信儿吗?大疆怎么回复的?

已拍视频给大疆,未有回复

网友:
精灵3,4也有这个问题,应该是数字图传问题,偶尔会开机提示没有图传讯号,重新开机或者插拔USB,甚至重启苹果电脑有时候就好了,是偶发性的,感觉有点像讯号太强了反倒抑制了,或者内部有自激振荡,或者APP还不够完善,希望大疆改进

网友E:
我的没你们那样的事。但上次准备飞时一个电池没压到位就启动。分电板挂了。返修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没你们那样的事。但上次准备飞时一个电池没压到位就启动。分电板挂了。返修中。

是吗!那我以后要注意电池压到位,谢谢提醒!

网友:
感觉这机器不是大疆的正式版。像试产多点,问题很多

网友:
正在考虑进一台呢,现在看来还需围观

网友:
真心奉劝某疆,老老实实的做好你的飞机就可以了,老牌的遥控器及接收机你们学不来的,别走都摇摇晃晃的,还想跑,也不怕摔死你

网友F:
没遇见过,围观

楼主(2016-11-20):
现在大疆升级了遥控器和飞机的固件,问题基本解决了!看来新产品还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希望大疆能彻底测试好了再上市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