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神龙摆尾吗?

楼主(2016-08-16):
模拟器练新动作小有成就…想上真机试试
结果习惯了模拟器的油门…新动作还没作…一个正翻倒…油门没给够

网友:
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手感。。。心理。。。哎,好难啊。

网友A:
呵呵  确实烧钱

网友B:
同志尚未成功,革命仍需努力~

PS:你是连倒飞炸的么?如果是,那下次记得首先检查油门曲线和桨距曲线,确保开了3D以后总距在50-100和50-0两个行程上的均匀度,然后实操的时候让飞机飞略高点儿,打舵往你最熟悉的方向翻。

网友C:
蝎子摆尾...

网友:
哈哈。。。加油,我也在四面悬停 然后翻滚还不熟悉的,练习练习。

网友:
加我qq253184832.给你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志尚未成功,革命仍需努力~

PS:你是连倒飞炸的么?如果是,那下次记得首先检查油门曲线 ...

倒飞过了…是要飞飓风的…然而模拟器练太多…真机的手感没了…一倒过来用的模拟器的手感去给油~给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确实烧钱

还好…450很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蝎子摆尾...

还是你说的更加形象

网友:
大同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
只要不是天天修机器,其实修机也是乐趣

网友D:
所以尽量要把模拟器手感调到和真机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尽量要把模拟器手感调到和真机接近

英雄所见略同,模拟器里有好多机型选择,可以找一个和真机手感接近的机型练习。这样差别不大效果更好!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
鲤鱼跃龙门结果尾巴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飞过了…是要飞飓风的…然而模拟器练太多…真机的手感没了…一倒过来用的模拟器的手感去给油~给少了

噢噢。。。
以后不要一上来就猛飞,即使练过模拟器,真机实操的时候也要慢慢飞,尽量让飞机飞出慢动作的效果,能多慢就做多慢。另外练新动作高度要略高一些给救机留足余地。

网友E(2017-02-10):
图片上的机子,2块钱收了

网友F:
豪爽 的炸鸡 扫了不少齿 模拟器不会有锁尾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