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电调有没有哪些小功率的?1s电池能驱动的

楼主(2016-08-16):
最近在做八轴飞控,本来打算用空心杯,但是试了试不太给力(716 3.7v)。

现在想改用无刷电机,在网上查了查电调的驱动方式,不是很麻烦,输出500hz PWM,占空比在35%(0.7ms)到95%(1.9ms)就能驱动了。
在这里问问前辈们,有没有小功率的无刷和电调?1S 600mAh 25C锂电池能驱动的
还有,一个电调能不能同时接两个电机?

PS:我的项目是开源的
前辈们指点指点
https://github.com/but0n/Avem

网友A:
软件不懂    但是一个电调不能接两个电机  转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不懂    但是一个电调不能接两个电机  转不起来

我试过一个电调接多个电机,没任何问题

网友B:
电调是靠快速改变那三根线的电势来驱动电机的,同时接两个,如果他们需要的电势不同步,比如有负载什么的,就会驱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是靠快速改变那三根线的电势来驱动电机的,同时接两个,如果他们需要的电势不同步,比如有负载什么的, ...

貌似还有什么过零检测
那三根线还有输出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还有什么过零检测
那三根线还有输出功能

对,三根线的电势相位错开,循环变化,每根线都会有零电势的时候,这些需要电调来控制。如果一个马达负载突然加大,和另一个马达相位不同步,就会打架(这比喻orz)不只是零,其它电势也需要电调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三根线的电势相位错开,循环变化,每根线都会有零电势的时候,这些需要电调来控制。如果一个马达负载 ...

银燕BLHeli 6A 1-2s电调可以配哪些无刷电机?
电池用1s 600mAh 25C(15A)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不懂    但是一个电调不能接两个电机  转不起来

哦 谢谢
银燕BLHeli 6A 1-2s电调可以配哪些无刷电机?
电池用1s 600mAh 25C(15A)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银燕BLHeli 6A 1-2s电调可以配哪些无刷电机?
电池用1s 600mAh 25C(15A)可以吧?

最大电流不超过6A的都行,1S电调的支持就行,容量、倍率不要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电流不超过6A的都行,1S电调的支持就行,容量、倍率不要紧的

6A的无刷电机很难找,目前只找到1104,68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6A的无刷电机很难找,目前只找到1104,68块

6A电调是小了点,不过1104带小桨可以用

楼主:
驱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