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问题,关于K110和FUTABA 14SG

楼主(2016-08-16):
用FUTABA 控110的陀螺仪怎么设置?陀螺仪的NORM和AVCS 是什么意思 是非锁尾和锁尾模式吗? 锁尾和非锁尾有什么区别?我玩3D 倒飞要不要用AVCS 感度调到25%?

网友A:
NORM是普通模式,AVCS是锁尾模式。现在的模型直升机不论飞不飞动作基本上陀螺都在锁尾模式工作。20%的感度不一定准确,具体要以实际试飞为准,在试飞中确定最佳感度,要做到既不摆尾又不甩尾。

Fu家遥控有个比较个性的地方,不知道新款有没有,那就是陀螺仪感度选项参数设定比较特殊:
50%-0,非锁尾0-100%。
50-100%,锁尾0-100%。
这是老款9CH控。不知道你手中的14SG或8FG是不是也是这样。总之我现在用的是12Z。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RM是普通模式,AVCS是锁尾模式。现在的模型直升机不论飞不飞动作基本上陀螺都在锁尾模式工作。20%的 ...

做3D动作也要开着锁尾模式吗? 然后调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3D动作也要开着锁尾模式吗? 然后调感度?

不论3D还是航线还是悬停,基本都是锁尾飞的。感度不是一次调好的,是慢慢飞慢慢调好的。最终调好以后才基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论3D还是航线还是悬停,基本都是锁尾飞的。感度不是一次调好的,是慢慢飞慢慢调好的。最终调好以后才基 ...

我试了一下,开AVCS 我不能倒飞了=_=  变成NORM 就能倒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论3D还是航线还是悬停,基本都是锁尾飞的。感度不是一次调好的,是慢慢飞慢慢调好的。最终调好以后才基 ...

可能小飞机的陀螺仪比较差吧,没那种功能^_^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开AVCS 我不能倒飞了=_=  变成NORM 就能倒飞

开AVCS不能倒飞?肿么回事?

1,开锁尾不能倒飞具体表象?
2,用的是啥陀螺仪?
3,悬停模式和特技模式感度多少?
4,飞机具体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AVCS不能倒飞?肿么回事?

1,开锁尾不能倒飞具体表象?

我的是伟力K110哈哈,板载的^_^  开AVCS 感度25%  无法翻转倒飞,开NORM 感度25%可以倒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伟力K110哈哈,板载的^_^  开AVCS 感度25%  无法翻转倒飞,开NORM 感度25%可以倒飞

额。。。这个陀螺仪没有用过。
我这里用过Fu的GY401,飞越的XYZ,固朗Ebar V2,MB V4。
上述四种陀螺,只有固朗的感度是通过外场设定卡独立调节的,其它都在遥控里的第5通道(如果是Fu牌控那就是GYRO SENS选项,如果是Fu牌带Z的控,那就不一定是第5通道了,因为旗舰级遥控可以自定义通道映射)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陀螺仪没有用过。
我这里用过Fu的GY401,飞越的XYZ,固朗Ebar V2,MB V4。
上述四 ...

看来您飞的是大飞机,我们玩的是微型直升机,室内玩玩的^_^ 感谢您的科普^_^  终于弄明白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陀螺仪没有用过。
我这里用过Fu的GY401,飞越的XYZ,固朗Ebar V2,MB V4。
上述四 ...

能加个微信好友吗?以后飞大飞机还请多指教^_^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您飞的是大飞机,我们玩的是微型直升机,室内玩玩的^_^ 感谢您的科普^_^  终于弄明白了^_^

额。。。您太客气了,不敢当。没能帮上忙。

网友B:
开AVCS 是六轴模式。这个论坛都不知道发了多少次了
有空利用一下论坛搜索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AVCS 是六轴模式。这个论坛都不知道发了多少次了
有空利用一下论坛搜索功能

多谢指教^_^
那NORM下调感度就没什么意义了吧?

网友:
110是小鸡,感度已经设置成切换3轴和6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_^
那NORM下调感度就没什么意义了吧?

这个不大清楚,反正能飞3D就行
110和120这种小鸡感度是固化的,不能用普通大飞机的三轴感度参数理解
也不需要理解,小鸡都是这样的,陀螺仪很多东西不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大清楚,反正能飞3D就行
110和120这种小鸡感度是固化的,不能用普通大飞机的三轴感度参数理解
也 ...

嗯,谢谢解答。看来小鸡也只能这样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