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7飞f3飞控的大神来

楼主(2016-08-16):
接线照着泡泡的视频接的,油门 俯仰 方向 横滚这几个通道就是没反应,下面的通道1234有反应,线挨个插过接收机的1234油门 俯仰 横滚 方向 一直不好使!!接收机已选择pwm哪位大神知道,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A:
接错线 应该接收机1234567 接 飞控的1234567 其实都是按顺序的 很好接  除了华科尔是12通道调换的

网友B:
楼主,你的中文调参软件哪里找的,可以给我一个吗

网友C:
去魔豆窝看教程,有接线说明。我用的天6接收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中文调参软件哪里找的,可以给我一个吗

加我QQ我给你发,18381859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魔豆窝看教程,有接线说明。我用的天6接收机

挨个线都接了都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我QQ我给你发,18381859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错线 应该接收机1234567 接 飞控的1234567 其实都是按顺序的 很好接  除了华科尔是12通道调换的

不对吧?io1和io2都有线插接收机啊

网友E:
楼主参考此图接线,接收机的1~4通道,分别接到飞控的CH1~CH4,IO-1或IO-2的电源可以通过CH1线给接收机供电,CH2~4只插单线就OK了;飞控的供电,可以从BEC板输出到飞控 IO-1口的电源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参考此图接线,接收机的1~4通道,分别接到飞控的CH1~CH4,IO-1或IO-2的电源可以通过CH1线给接收机供电 ...

这张图被玩坏了我见过3个版本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张图被玩坏了我见过3个版本

三个版本有啥区别?不妨贴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张图被玩坏了我见过3个版本

能干活就行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三个版本有啥区别?不妨贴来看看

看出来了吗?还有一张接线标示跟这两个图也是不一样的,没找到图片

网友H:
我也是天7配F3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参考此图接线,接收机的1~4通道,分别接到飞控的CH1~CH4,IO-1或IO-2的电源可以通过CH1线给接收机供电 ...

可以加个qq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天7配F3

您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出来了吗?还有一张接线标示跟这两个图也是不一样的,没找到图片

只是接收机类型不同致使接线方式不同吧?按照泡泡的教程接还是可行的,至少pwm可行,其他因没有这类型接收机没法试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是接收机类型不同致使接线方式不同吧?按照泡泡的教程接还是可行的,至少pwm可行,其他因没有这类型接 ...

我现在就是无论怎么接线,油门俯仰横滚方向这四个通道都没反应!

网友I:
严格按照泡泡的图,还没啥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严格按照泡泡的图,还没啥问题的

就是照着泡泡的视频一根一根接的,油门俯仰方向横滚都没反应,开关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无论怎么接线,油门俯仰横滚方向这四个通道都没反应!

几通的接收机啊?我的是6通,所以除了控上的4个通道,其他两个通道也没问题

网友J:
楼主换控吧天7这垃圾就别用了,我也用的这个不好使,后来用CC3D刷BF线第六通道空着三根线的插第七通道,其余我忘了挨个儿试就行,好找。F3无解网上图解的没成功一个

网友K:
如果按照接线接好都不行就要看看是不是出现低级失误了。
先检查接收机线正反有没有插反了,(信号线是不是插到-极去了)。然后在CF调试里选择接收类型后有没有按下保存。。最后你遥控和接收对频了没有(没对频接收是亮灯的,对好频灭灯)
如果以上都检查没问题那么就是坏了
最后转个图:这样看很清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换控吧天7这垃圾就别用了,我也用的这个不好使,后来用CC3D刷BF线第六通道空着三根线的插第七通道,其 ...

挨个插的油门方向俯仰横滚都是没反应,通道开关那个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按照接线接好都不行就要看看是不是出现低级失误了。
先检查接收机线正反有没有插反了,(信号线是不是 ...

对频率了,我把所有的信号线都接到过油门的3通道然后推油门下面模式的通道有反应,油门一直没有剩下三个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按照接线接好都不行就要看看是不是出现低级失误了。
先检查接收机线正反有没有插反了,(信号线是不是 ...

就是按照图片上那么接的,切换模式的开关动下地面站都有反应。

网友:
那么就不清楚了~上星期天才入穿越坑的。按着教程装了1天机就能飞了。。。用的是天8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是照着泡泡的视频一根一根接的,油门俯仰方向横滚都没反应,开关有反应!

你这个很明显是辅助通道跟油门横滚通道,插不对,你确定你接线对?IO口右侧从下到上是1-8,只用到1-6,插接收机杜邦插头1、2、5、6,IO左侧从上到下是1-8,只用3-4,插接收机杜邦插头3、4。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拿io和io2的所有通道的线一个一个的插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上测试所有线都没有一根线能控制1234的任意一个通道,是这样吗?

网友:
5678都好使了就已经反驳了楼上的一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很明显是辅助通道跟油门横滚通道,插不对,你确定你接线对?IO口右侧从下到上是1-8,只用到1-6,插 ...

我是一共那么多信号线挨个插的,就是油门方向横滚俯仰这四个都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无论怎么接线,油门俯仰横滚方向这四个通道都没反应!

我刚开始也遇到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 你是吧一边的红白黑的线插到一个通道上了,要把有一边的的那条红白黑线拆开,分别呢插在三个通道上   仔细看看图就发现了

网友:
我天7飞过apm 和 f3 都没问题  现在f3+天7+kingkong架子动力套  楼主还是检查一下那里插错线了吧

网友:
你解决了没呢,我也遇到过,我一直飞的,后来突然解不了锁,发现地面站,1到4个通道没有反应,其他通道是正常,后来换了接收机和飞控就好了,可是飞了2次,又出现这样问题,也不知道是遥控问题,还是飞控板子问题?

最后重新刷固件,重新设置遥控,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