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完成的"滑翔机", 1.2米, 还没试飞 (电机下拉角已改, 在十八楼)

楼主(2016-08-16):
本人才入魔两个月! 之前做了两个前拉固定翼机, 算是能飞的吧!
刚做起了一架腰推"滑翔"机, 想作为FPV的载机(X狗F68)! 还没机会试飞, 大家帮忙看看这机能飞的好吗? 最不确定是下拄角要多大!!

(我附近的飞场是在山腰上的一个球场, 约50米X50米, 三边还有树丫伸出来, 挂树上都两次了, 幸好都能解求下来)

翼展1.2米, 长约600mm, 起飞重量约400-420克(不包括X狗摄像机)
A2212, 1400KV, 3S电池,
在家试了6040马刀桨刚好能吊机(有6040和7050马刀桨备用)

目标是在50X50米的空间能慢速盘旋, 稳定的FPV副面! 谢谢!

楼主:
谢顶!

大家分享点经验, 确实不知能否作为FPV载机, 明天还不知天气能否试飞!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下拉角应该是差不多或者再小一点   另外的话1400kv电机最好用八寸桨你这俩都有点小  用7050应该差不多

网友A:
你这电机装的很容易抬头的,不像下拉角有点的偏上的感觉

网友:
2212kv1400配桨应该是8寸的,还有电机角度有点过大。

网友:
等到视频

网友B:
才入模不能怪你,不能什么都叫滑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入模不能怪你,不能什么都叫滑翔机。

所以我用了引号"滑翔机"..., 不过我问的和名称没关系, 喜欢叫它什么都好!!

谢谢其他高手解答了比较实在的问题, 我试试把电机角度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机装的很容易抬头的,不像下拉角有点的偏上的感觉

马上改了点下拉角, 看看合适否! 最怕飞机抬头厉害, 炸惨了!

3S 1500MAH 电池会在机头蓝色部份, 中间是接收机和30A 电调

网友C:
这马达后面为什么往上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马达后面为什么往上翘??

如果水平安装, 一加油飞机就低头!
今天试飞了, 这安装角一起飞就低头, 要加大安角度!

网友D:
机身有点短!有下推角的飞机肯定起飞加油会低头,因为速度不够,机翼产生不了足够升力!一味加大下推角其实不能解决起飞低头的问题,反而会让速度飞起来的飞机容易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