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一下,台风动力滑翔机可以手接吗?

楼主(2016-08-17):
最近迷上了
滑翔机
,想买一台动力滑翔机,看中了台风滑翔机,可以高速爽飞,有襟翼。但是有模友说这样的滑翔机很挑场地,场地一定要大
现在城市寸土寸金,离我家的广场有一片草地,尺寸大概是100m乘以50m,不知道这样大小的场地可以降落这种复材滑翔机吗?降落的时候打开襟翼弄蝴蝶刹车应该可以吧?有人说可以手接,有人说翼载荷太大,速度很快降落需要很大的场地
玩过这种滑翔机的大神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新手如果操场两边有障碍物这草地不够,也不能手接,老手一切极有可能

网友B:
不建议手接,太沉

网友C:
我见过手接太阳鸟的,看飞机的调试吧,新手还是老老实实草降。还有台风的电机比较难装,据说延长轴停产了

网友D:
裝機不難 電機的問題好解決 有很多電機可以裝 手接機比較困難 設定要很講究 而且槳在前面心里總是有障礙

网友E:
動力電動滑翔機手接機是災難..如果不小心被槳打到不是開玩笑的. 這種2米的機子即使是無動力也不宜用手接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