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却有了远航的心。肯请各位老司机指导

楼主(2016-08-17):
最终目标:双子星+pixhawk/apm。
目前的情况:1、现在工作的地方是边境+山区,没条件远航。2、3年                              后转业回老家就可以远航了。
                        2、新手、新手、新手。初中时飞过一次塞斯纳,起飞                                 3秒炸机以后,直到2个月前都没摸过任何航模。2                                个月前入了2架800mm翼展的epo板机,炸了一                                    架,现在可以正常起降了。
过度机型的选择:1、直接双子星,但是只有半个足球场这么宽的场                                        地,不知道能否起降?
                               2、冲浪者max+apm。冲浪者max据说非常耐                                           炸,可以用来折腾apm,搞短距离FPV。只是飞                                     控要露在机身外,不知是否可行?
                               3、小胖子+u22,不折腾飞控,但只飞过板机的我                                      能不能驾驭得了小胖子?半个足球场的场地是                                         否足够?
恳请各位老司机替我解惑啊。

网友A:
建议:买几架冲浪者炸炸,你技术还不行的,板机和像真机不是一个手感,至于小胖子,你还太早,场地也太小

网友:
楼主偷偷玩儿手机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几架冲浪者炸炸,你技术还不行的,板机和像真机不是一个手感,至于小胖子,你还太早,场地也太小

网友B:
5iMX一周精品内容大餐欢迎品尝  最热话题:  关于大疆Inspire2,你有哪些猜想?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jM1OTY3Mw==&mid=2652050454&idx=1&sn=51751d3104f7e4575cd774cc86c89a47&scene=0#wechat_redirect   精彩赛事:  全球首次水上无人机大赛——D1亚洲杯赛事精彩视频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jM1OTY3Mw==&mid=2652050481&idx=1&sn=0a15316ead07dc14f849c4dd1a49347f&scene=0#wechat_redirect    D1无人机亚洲杯决赛【水上赛道惊艳全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jM1OTY3Mw==&mid=2652050477&idx=1&sn=aa93b5317dd727442b8c32641fe57400&scene=0#wechat_redirect    5i上头条:  【5i上头条】一个无人机爱好者在七夕情人节当天大写的尴尬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jM1OTY3Mw==&mid=2652050445&idx=1&sn=e575fffc492a6a3b99fbd01a9fc6c966&scene=0#wechat_redirect   【5i上头条】逐心者的航拍之路《寻找心中的永恒》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jM1OTY3Mw==&mid=2652050433&idx=1&sn=ba4d7f184e531ea6ae07760d1f291483&scene=0#wechat_redirect   大神航拍:  来自地球外的视角——国际空间站最新航拍大片欣赏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jM1OTY3Mw==&mid=2652050477&idx=2&sn=86ba06d1f01ea1a0171a2a11bc6d46bf&scene=0#wechat_redirect   著名航空摄影师航拍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jM1OTY3Mw==&mid=2652050454&idx=2&sn=0a09a3e4179aa8e835cb646b82e3c3d2&scene=0#wechat_redirect

网友:
冲浪者装apm单程十公里也是可以的 很方便实惠

网友:
玩顺了再上双子星,练手第一

网友:
双子星装了飞控可以关油门慢慢降下来,但是也是需要技术辅助飞控的,多练习吧,转业了再远航,现在飞练习机

网友:
不知道双子星为什么那么贵。冲浪者一百多,双子星700多。

网友:
先学会起飞降落

网友:
对 先入冲浪者 进阶小胖子 天行者1680  再后来大胖子 双子星

网友:
我建议楼主先买架FMS魔鬼先教练手,着重练习起落

网友:
  冲浪者和apm入门性价比比较好。先纯手动熟悉一下冲浪者的飞行特性,极限攻角和最小平飞速度都感受一下,调试飞控时候快接近失控时能有点预判的提前量。
  冲浪者的动力配置一般推荐的是好盈飞腾电调和朗宇电机,bec电流2A以上保证各个舵机供电。当然xxd2217电机+xxd30A电调的动力套装也是可以的,主要是电调的线性稳压会很烫,4个银燕小舵机已经要大约400mA电流了,尽量不要作上天地用直机斜盘舵机。

楼主:
谢谢各位老司机的建议,入了冲浪者+apm了,到时再来请教。

网友:
建议直接成品飞控 开源飞控 有各种各样新手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
0小胖 加了飞控 平飞 完全可以把控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