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3d机需要的混控及设置方法(天9)

楼主(2016-08-17):
完成特殊的动作需要特殊的混控吗?例如侧飞需要什么混控?水平滚需要什么混控?等……我现在只用过三角翼混控。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A:
混控可以不设,像futaba遥控器三角翼也不用单独设置混控,因为菜单里就有主翼类型,选择无尾翼就可以了。有的飞机侧飞有癖性有人会用到方向舵与副翼 混控,但不设置也行,就是要不断的修正副翼保证飞机稳定的侧飞,新手还是建议手动修正,练习阶段还是以练操控反应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可以不设,像futaba遥控器三角翼也不用单独设置混控,因为菜单里就有主翼类型,选择无尾翼就可以了。有 ...

(有的飞机侧飞有癖性有人会用到方向舵与副翼 混控)怎么设呀哥哥?模拟器侧飞基本没有问题,真机也能飞,但不稳,知道可以用混控来解决,但就是不知道怎么设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飞机侧飞有癖性有人会用到方向舵与副翼 混控)怎么设呀哥哥?模拟器侧飞基本没有问题,真机也能飞, ...

个人意见还是不设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还是不设为好。

哦。不过还是想知道怎么设置和调试,谢大神指点

网友B:
http://www.3d-fly.com/0405GEEBEEshezhi.htm 请参考这篇文章中关于侧飞混控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3d-fly.com/0405GEEBEEshezhi.htm 请参考这篇文章中关于侧飞混控的设置

好教程,谢谢哥哥

楼主:
侧飞混控的设置(Mixing)

    飞机侧飞的时候,由于飞机的癖性,如果没有设置方向舵与副翼及升降舵的混控,只打方向舵飞侧飞直线,那飞机会自动地绕横轴或纵轴缓慢地滚转。即:飞机侧飞时会自动向里/向外飞,或者缓慢横滚,两者的情况也可以同时出现。通常把飞机这样的特性称之为“侧飞癖性”。侧飞癖性的大小因飞机款式及设计的不同而不同。

    为了消除这一癖性,使得飞机在只打方向舵侧飞的时候就可以基本飞出一条直线(当然还考虑风等因素的影响),就需要通过遥控器设置混控的功能,使得副翼和升降舵在方向舵偏转的时候自动地也跟着按设定的方向偏转一定的量,从而抵消侧飞的癖性,达到完美的侧飞效果。

    需要了解的是,侧飞的癖性不仅仅在飞机侧飞的时候对操控有影响,在飞机滚转的时候同样也会影响滚转的质量。所以,侧飞混控的设置是很重要的。

    侧飞混控的设置往往需要经过反复的设定,然后飞行测试,直到得到满意的设定数值为止,这样的过程通常需要5-6个起落。

    由于GEEBEE采用的是对对称的设计,侧飞的癖性很小,设置自动纠正的数值也比较小,如下:

    RUDD-AILE(方向舵-副翼混控)

    左:0%      右:-4%

    RUDD-ELEV(方向舵-升降舵混控)

    左:-2%    右:-10%

网友:
引用 楼主:
侧飞混控的设置(Mixing)

    飞机侧飞的时候,由于飞机的癖性,如果没有设置方向舵与副翼及升降舵的混控 ...

楼主讲的很透彻呀。

网友C:
飞3d是玩的就是操控,设置混控在国际比赛中是违规行为,建议放弃你的想法,多看视频教程,多练模拟器,这才是正路

网友(2016-12-20):
点赞,我现在也在研究这个混控,但是还是少用混控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侧飞混控的设置(Mixing)

    飞机侧飞的时候,由于飞机的癖性,如果没有设置方向舵与副翼及升降舵的混控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3d是玩的就是操控,设置混控在国际比赛中是违规行为,建议放弃你的想法,多看视频教程,多练模拟器,这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