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0年的小金星,还能飞么?

楼主(2016-08-17):
手头有一架04年买的小金星20级,配三叶25发动机,Fu牌3003舵,当时买下也才上初中,也就放了暑假飞过几次,后来自从06年练会直升机以后就再也没有飞过,一直摆在柜顶蒙灰,现在突然想练固定翼了,不知道此机还能不能飞,如果再飞,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网友A:
不用准备什么,还是当年的设备,加满油飞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准备什么,还是当年的设备,加满油飞就是了

嗯嗯!好的。谢谢老师~
那这机以前是烧素油,放这么多年发动机是不是会出毛病?

网友B:
主要是看机身的的胶水是否老化,发动机没问题

网友C:
珍藏版哟,远离炸鸡,且行且珍惜。发动机保养得好的话应该在动力方面没问题

网友D:
检查机身结构是否有老化、脱落,检查好了还是一架好飞机

网友E:
拆下发动机重新清洗一次,并更换火头,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看机身的的胶水是否老化,发动机没问题

噢噢。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珍藏版哟,远离炸鸡,且行且珍惜。发动机保养得好的话应该在动力方面没问题

肿么了?是不是现在绝版了?那珠海星宇是不是倒闭了?

发动机以前一直烧素油,用完也没有及时清洗的习惯,不知道还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机身结构是否有老化、脱落,检查好了还是一架好飞机

嗯嗯~好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下发动机重新清洗一次,并更换火头,应该问题不大。

我们学校实验室有超声波,可不可以把发动机拆成零件泡进酒精里超声波,然后再重新上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肿么了?是不是现在绝版了?那珠海星宇是不是倒闭了?

发动机以前一直烧素油,用完也没有及时 ...

先用手转动下看是否顺畅,若顺畅应该没什么问题,若有阻尼就得看是什么导致运转阻碍了。建议全部拆掉用除锈剂(汽修店清洗化油器的好像叫什么WD-40喷一喷),再用汽油浸泡一下,组装回来用手转动是否顺畅,个人愚建,不对地方请大神们指出并更正

网友F:
家具也就保用十年。胶决定。航模不能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手转动下看是否顺畅,若顺畅应该没什么问题,若有阻尼就得看是什么导致运转阻碍了。建议全部拆掉用除 ...

好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具也就保用十年。胶决定。航模不能存。

噢噢~

等开了学我把发动机好好清洗一下,然后飞一飞试试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学校实验室有超声波,可不可以把发动机拆成零件泡进酒精里超声波,然后再重新上油?

可以

网友G:
我的2001年的21级三叶用成品油飞过一直没做保养,今年拆解清洗火头都没换直接上50元两架的塞斯纳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2001年的21级三叶用成品油飞过一直没做保养,今年拆解清洗火头都没换直接上50元两架的塞斯纳爽飞。

噢噢!了解了!

网友H(2016-09-23):
用甲醇燃料 或者 事后油 洗洗再转发动机   别拉缸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甲醇燃料 或者 事后油 洗洗再转发动机   别拉缸

嗯嗯!谢谢~

网友I:
废了10年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废了10年的飘过!!!!!!!!!!!!!!!!!!!!!!!

看楼主网名,是不是也玩儿相机?特别是徕卡?

网友J:
油针那查一下,加油,发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油针那查一下,加油,发动,飞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