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433数传,转蓝牙接手机,成本极低//8.20更新教程

楼主(2016-08-17):
放张图大家看看!已连接成功,淘宝433模块和蓝牙模块,不过另外用了TLL转usb和arduino调试用,还没有上天,回头试试空中拉距。买的433的功率低,可以买大功率的增加距离

需要的原材料,HC-06无线蓝牙串口透传模块一个

HC-12 SI4463无线单片机串口模块两个

其中一个HC-12连接APM数传端口,另外一个HC-12连接HC-06,作为地面端转发给手机蓝牙。空中端硬件连接如下图

弹簧是天线,一定要直接焊到ANT上

地面端

按图示直接焊上,当然,不用焊这么长,可以叠在一起焊,然后预留VCC和GND分别接正负极

大家在买模块的时候,和卖家说好,两种模块的串口波特率设置为57600,两块HC12模块的工作模式为FU3,通讯信道要一致
如果大家对电子有一定了解的话,模块到手了,最好用单片机刷一下工作模式和串口波特率,并分别测试,我用的是arduino+TTL的板子进行测试和刷写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SoftwareSerial BT(8, 9);
char val;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BT.begin(9600);
  pinMode(7,OUTPUT);
  digitalWrite(7,LOW);
}

void loop() {
  if (Serial.available()) {
    val = Serial.read();
    BT.print(val);
  }

  if (BT.available()) {
    val = BT.read();
    Serial.print(val);
  }

源程序是网上搜的,用来刷模块,看懂的应该知道该怎么用
空中端安装接电,地面端单独接电以后,就可以使用了,地面站用蓝牙连接,记得提前配对,一切就OK了

PS:最近老丢机,加上遥控接收断了一根线,新组的四轴还没调整好,不敢空中拉距,等天气凉快再拉。。。。

网友A:
请问你修改波特率能保存吗?我也是你图上白色的模块,一模一样,但是我修改波特率为57600后,居然用默认的9600才能连接上调试软件。而切换为57600就连不上了

网友B:
能分享教程 就好了 造福广大摩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修改波特率能保存吗?我也是你图上白色的模块,一模一样,但是我修改波特率为57600后,居然用默认的9 ...

我用arduino修改的,有空的时候我会放出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分享教程 就好了 造福广大摩友

最近太忙了,有空了把教程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分享教程 就好了 造福广大摩友

最近太忙,有空放上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分享教程 就好了 造福广大摩友

有空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修改波特率能保存吗?我也是你图上白色的模块,一模一样,但是我修改波特率为57600后,居然用默认的9 ...

修改波特率以后,需要把串口波特率改成你修改后的波特率(576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改波特率以后,需要把串口波特率改成你修改后的波特率(57600)

对呀!修改之后,按理说串口要改57600才能连接上啊!可是我就不能连接,还得9600才能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呀!修改之后,按理说串口要改57600才能连接上啊!可是我就不能连接,还得9600才能连接

没听懂你表达的问题点

网友C:
不太懂你这个模块,我也想做这个模块。能否提供这个模块的链接?,谢谢!我的控是2.4G的,我的思路是先把2.4G的频率换成433M赫兹,然后在发送出去。求思路。谢谢!

楼主:
淘宝HC12 433和HC06 蓝牙

网友D:
楼主如果自己有433模块了。加上一个蓝牙模块,只需要连接4个口就行了是吧?蓝牙tx接433rx,rx-> tx, Vcc-> Vcc , GND -> GND ?

需要怎么设置一下那个蓝牙模块呢?怎么设置蓝牙模块的波特率也为57600?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懂你这个模块,我也想做这个模块。能否提供这个模块的链接?,谢谢!我的控是2.4G的,我的思路是先 ...

模块淘宝关键字,然后你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自己有433模块了。加上一个蓝牙模块,只需要连接4个口就行了是吧?蓝牙tx接433rx,rx-> tx, Vcc->  ...

看不懂代码的话,就让卖家给你设置好。看的懂了,估计也知道怎么设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不懂代码的话,就让卖家给你设置好。看的懂了,估计也知道怎么设置了

自己用AT指令设置成功了。

si1000 和 hc-05 模块。用手机地面站,感觉很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AT指令设置成功了。

si1000 和 hc-05 模块。用手机地面站,感觉很爽。哈哈

有试过拉距吗?放几张图片给大家参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试过拉距吗?放几张图片给大家参考吧

可以有空放图。不在身边。
没拉锯过。
蓝牙能多远。10m内没问题吧。我穿过一道牆信号还不错。

hc05的模块。

楼主:
我是说空中拉距,蓝牙没必要拉距

网友E(2016-10-17):
楼主,请教一下,淘宝上卖的那种半双工,通信距离七八千米的数传电台可以用在apm上吗?

网友F:
能通过增程传输就更好了。

网友(2017-02-24):
楼主来个单片机+ttl和hc-12的连接指南和刷机教程

网友G:
HC-12怎么烧录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HC-12怎么烧录固件?

不用烧录,HC12不是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通过增程传输就更好了。

换大功率的433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教一下,淘宝上卖的那种半双工,通信距离七八千米的数传电台可以用在apm上吗?

我以后有空了准备试试,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2017-09-20):
不懂单片机,这种透传的433数传模块,只要改了波特率,一块接APM,一块用USB转TTL接地面站就直接能用吗

网友(2017-12-08):
这个距离太近了  才几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