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控+Realflight G7.5飞行模拟器不能飞直机是怎么回事啊 推了油门主尾浆都不转

楼主(2016-08-17):
D10控+Realflight G7.5飞行模拟器不能飞直机是怎么回事啊  推了油门主尾浆都不转是怎么回事啊  固定翼又能飞,我是新手请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通道设置好没有

网友:
拉烟钩上、或38位置开关钩上,

网友A:
realflight一直弄不好的就是熄火降落了。。。虽然没到那个级别,但是心里不舒服。切不了熄火。

网友:
还没设置好

网友:
按下空格,出提示了按下加密狗的按钮?应该是遥控没设置,直机和固定翼貌似设置不一样,能飞直机可以飞固定翼,能飞固定翼不一定能飞直机,看看油门锁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ealflight一直弄不好的就是熄火降落了。。。虽然没到那个级别,但是心里不舒服。切不了熄火。

直接在控里设置熄火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控里设置熄火就行了

我设置了不顶用哦,t8fg,放弃了已经

网友:
设置原因

楼主:
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是对的么

网友:
7拉烟开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