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穿越机+后期科幻驾驶舱视角

楼主(2016-08-17):
视频网址放上  视频素材取自于网上大神的飞行视频  如有对原作者有影响 留言后将会删除该视频
很多细节没完善  比如炸鸡后出现提示 DANGER  取景框略小   颜色过于单调  UI布局做得毕竟粗糙  素材的
logo都懒得去掉 清晰度不好等问题  因为素材是本人随意在网上找的一段 清晰度被网络压缩后就不高的
所以细节方面没有太在意  而且这个是本人第一次做  算尝鲜练手作品   以后熟练了就能做出更加漂亮的视频
(以后先练飞机技术,拿自己的视频练手  要是有大神愿意拿自己的飞行视频做特效  吾不胜荣幸

界面的灵感来自网上这张照片

界面的灵感来自网上这张照片

网友A:
制作真好,很震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真好,很震撼

本人才疏学浅   飞行技术和做特效都还需学习~

网友B:
这玩意猛一看酷炫狂拽吊炸天 但是除了影响视线 还有毛用?楼主嫑打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猛一看酷炫狂拽吊炸天 但是除了影响视线 还有毛用?楼主嫑打我哦

这个是后期处理  对飞行是没影响  还有就是显得稍微高端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后期处理  对飞行是没影响  还有就是显得稍微高端点

其实这个也无可厚非啦  还以为能把OSD做成这个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也无可厚非啦  还以为能把OSD做成这个效果呢

osd做成这种就影响视线了 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osd做成这种就影响视线了 对吧

嗯 我是不主张做成这样。我的OSD上只有 电压 电流 时间 遥控信号 而且都在边上 不影响视线

网友:
这场地在哪?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我是不主张做成这样。我的OSD上只有 电压 电流 时间 遥控信号 而且都在边上 不影响视线

osd对于穿越机来说比较鸡肋  最多电压有用 不过现在都有回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osd对于穿越机来说比较鸡肋  最多电压有用 不过现在都有回传了

电压回传都是在控上  飞起穿越哪有空看遥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osd对于穿越机来说比较鸡肋  最多电压有用 不过现在都有回传了

OSD比回传 简单直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回传都是在控上  飞起穿越哪有空看遥控

遥控器直接语音报警啊 我就是设置的低于14.2v就报警 信号强度低于百分之 50就报警 比osd有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比回传 简单直白多了

飞起来没那功夫看osd吧

网友:
说实话效果一般 只是单纯的叠加上去了 并没有随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起来没那功夫看osd吧

我觉得该是看OSD简单 瞟一眼就OK 偶尔飞的太爽也会忘了看OSD

网友C:
感觉飞手用的自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