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飞机 推油门是尾桨突然打到左边的极限位置然后不动了

楼主(2016-08-17):
fubta14SG遥控器,goblin700飞机自检完成后推油门时,就在主桨刚好转的时候尾桨突然打到左边的极限位置,然后就再怎么拨杆尾桨都不动,这是什么原因?求教

网友A:
试试不推油门,直接打尾舵,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B:
飞起来试试,正常锁尾就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试试,正常锁尾就无所谓

少将人家说拨尾舵杆都没有动作了,还喊人家飞起来试试。700的飞机能这试机吗

网友C:
很有可能是尾舵机问题,排查一下吧

网友D:
这个问题很像是宽窄频选择原因,但是你说打舵才这样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不推油门,直接打尾舵,看看有没有反应

不推油门的话推尾桨是有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试试,正常锁尾就无所谓

尾舵一下偏成那样,当时就怂了不敢再推油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可能是尾舵机问题,排查一下吧

它是有时候这样,我出去都飞完一块电池了,飞第二块电池的时候就成这样了,然后回到实验室拆掉桨试的时候又一直是好的。还有就是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飞机自检完十字盘跳两下,平常只跳一下,是不是和KBAR也 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很像是宽窄频选择原因,但是你说打舵才这样就不懂了.....

宽窄频的选择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您可以给我讲一下吗?

网友D:
你用什么陀螺仪?

网友D:
尾舵机种类选项要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什么陀螺仪?

KBAR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舵机种类选项要选对

这个飞机我都已经飞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这个问题,是才出现的问题,应该和尾舵机的选项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机我都已经飞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这个问题,是才出现的问题,应该和尾舵机的选项没有关系

那就不清楚啦,有可能舵机坏了

网友:
尾舵机通讯频率有宽频、窄频的区别,这个舵机盒子上面应该有,这个不对的话可能会烧舵机。你这个现象要排查陀螺仪和尾舵机、还有它们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跳两下是不正常的,kbar问题吧

网友:
我觉得不是舵机就是kbar 的问题,楼主多注意,700闹起来不是玩的
你可以采用排除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飞机是跳一下,  我师兄的跳两下  但是也飞了。。。